严肃点说,常见的两种国产6P6P(6V6)压根就是两种管子,这点搞不清楚谈何声音区别!

楼主(2017-01-12):
看到坛中争论6P6P与6V6两种型号的管子声音到底有没有区别就感到好笑。目前烧友们能够接触到的这类管子主要是国产的曙光6P6P,早期的南京6P6P(6V6)以及少量的欧美6V6等型号,他们真的是一类管子吗?看看附图的两个身份牌。仔细看,完全国产化的曙光6P6P最佳负载是3.5K,跟6P3P(6L6)阻抗一致。而早期的南京6P6P(双标带6V6GT)最佳阻抗是5.5K。您要对比声音,南京的两种标换插,包括跟欧美的6V6换插,可能声音区别不大,要是拿着曙光6P6P跟南京的换插,最佳阻抗都不一样,功率、失真差别很多,听不出区别那可真是名副其实的木耳了。人家盲人摸象起码摸的还是一头大象,这都摸的是两头,结果就更加奇妙了。

所以做机的时候你手里有什么管子,就按照这个管子的曲线设计,拿着南京6P6P的线路,插的曙光6P6P管子,能好吗?

楼主:
是,南京的6P6P同欧美的6V6,跟曙光的6P6P两码事。

网友:
6V6GT是对栅的。

国产6P6P不等于6V6GT。南京的6V6GT是仿制于欧美管。6P6P则是仿制于苏联的6N6C。

网友:
我承认搞不清楚这两个管子的区别,跟听不出它们的声音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
刚刚查了下参数,曙光6P6P与美国6v6的负载阻抗真不一样。

楼主:
横坐标是阻抗,单位是K欧。

网友:
真不一样呢。现在普通能找到的管子大部分也是曙光6P6P了。

网友:
那我还剩不少南京6V6GT呢,一直在关注收藏南京的

网友:
唔,曙光和俄罗斯的各有一些,南京倒是没有。。。

网友:
不用争,谁测一下曙光6P6P在4k和5k负载阻抗下的失真度,和6V6GT的对比一下,一目了然。至少用10支新管,取平均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苏联的6n6C阻抗是多少?3.5K还是5K??求科普

苏联原装的是6K。

网友B:
请教楼主;下面那根虚线的曲线是表示什么得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楼主;下面那根虚线的曲线是表示什么得呢?谢谢!

实线是输出功率,虚线是综合失真度。

网友:
     这个帖子太好了,经验主义害死人。很多资料都写的是6P6P=6V6,虽然管脚一样,并且也能代换使用,哪知道阻抗差别如此的大。

网友:
新年技术帖

网友:
这个问题还真没注意。

网友:
原来是这样,我说怎么同样的电路同样的器材,感觉6P6P还没有6P1好听。

网友:
两种国产6P6P(6V6)压根就是两种管子

网友:
这个帖子太好了。过去都沒注意到这个问题。

网友:
这图我不太明白  为什么是5K?

网友:
为什么不能是5K, 这个图是设定5K负载时输出功率和失真度之间的关系。

网友:
我说用曙光6P6P不好听,原来是这个原因啊。原来只说6P6P南京的U顶的好听,没想到是阻抗的问题----学习了

网友:
马与驴的区别啊,怪不得

网友(2018-07-15):
顶一顶这帖,不要犯迷糊。

网友:
很多管子只是参数相近管脚定义相同可以代还严格意义来讲是不一样的

网友:
照海河版主所提供的数据来看,两种管的最佳负载分别为4K与6K欧。
稍事折衷,取用市售的6P1用5K欧输出变压器,再配合适量调整的负回输,似乎也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

网友C(2018-09-13):
海河版主早就发帖总结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海河版主早就发帖总结过

向海版致敬!

楼主:
还有一点提请注意:平时说某个管子负载是多少K,这个并不准确,而要附带条件:屏压多少、帘栅压多少,才对应多少阻抗。并不是说一个3.5K牛可以应付6P3P的屏压从250V-350V的工作范围。

网友:
先向海版致敬,再向楼主致敬。

网友D:
只能说曙光6P6P是挂羊头卖狗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能说曙光6P6P是挂羊头卖狗肉。

曙光的6p6p怎么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能说曙光6P6P是挂羊头卖狗肉。

当时命名成6P5P或6P7P就好说了。

网友:
学习了,还有这么一说,不看到这介绍还真以为是一样的。

网友E:
曙光6p6p怎么玩啊,手上有几只,铁座木座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曙光6p6p怎么玩啊,手上有几只,铁座木座都有

正常玩,屏压帘栅压都是250V左右,输出牛用3.5K的就行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正常玩,屏压帘栅压都是250V左右,输出牛用3.5K的就行了。

有牛了试试,这样看和6p3p用一样的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牛了试试,这样看和6p3p用一样的牛

6P3P的输出牛功率大些,曙光6P6P的牛功率可以小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6P3P的输出牛功率大些,曙光6P6P的牛功率可以小点。

用到76的牛应该足够了,加上转换开关一机两管,可以捯饬的玩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6P3P的输出牛功率大些,曙光6P6P的牛功率可以小点。

用到76的牛应该足够了,加上转换开关一机两管,可以捯饬的玩玩。~~~~

网友(2020-10-20):
曙光6p6p难道是6p3p的缩小版?

网友F(2023-10-10):
L老师现在也是大牛了,你确定严谨?完全国产化以后的6P6P和南京6v6完全不同?!早期曙光可是军工呀!品控事很严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L老师现在也是大牛了,你确定严谨?完全国产化以后的6P6P和南京6v6完全不同?!早期曙光可是军工呀!品控事 ...

两码事 er

网友:
我只是抛砖,把院长的玉引出了

网友:
我买的曙光6V6GT

网友G(2024-09-28):
问题来了,现在曙光新出的没有喷碳的,标6v6gt的管子是什么性能?

网友:
引用 网友G:
问题来了,现在曙光新出的没有喷碳的,标6v6gt的管子是什么性能?

马勺标那种?

网友:
谢谢楼主,以前一直以为曙光6P6P跟南京6V6参数是一样的,现时才知道不同的。

网友:
买的6P6P板,用的是5K的牛,换上电工的6V6就是感觉比6P6P好听。看来阻抗也是一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