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灵敏度短波宽带天线放大器(转)

楼主(2017-01-12):
偶尔在网上发现一款短波宽带天线放大器不知道效果如何,手工画了一个印刷电路板,有爱好者可以一试。

网友A:
事实证明宽带放大等于噪声放大

网友:
事实证明效果不明显

网友(2017-02-19):
输入没BPF直接被广播塞死

网友:
收藏了 不错的帖子

网友:
增益虚标,80分贝增益不用收音机了,直接检波OK

网友B:
我也觉得纳闷 就这个东西没发现选频,带通 怎么知道40M衰减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觉得纳闷 就这个东西没发现选频,带通 怎么知道40M衰减的?

器件本身性能衰减

网友:
源极负载电阻470ohm,输出电容加上分布电容10pF,则这一结点上的半功率点约为33.9MHz。也就是说,在源极负载上达到33.9MHz时的电压放大能力是低频时的70.7%,此后工作频率将持续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器件本身性能衰减

高频管难道不是用的 截止频率5倍以上的吗?那这个管就太厉害了。

网友(2018-01-27):
引用 网友A:
事实证明宽带放大等于噪声放大

输入端是高阻的,露出3mm的线头就能充当天线,说明这就是一个电场敏感的放大器。所有的电场噪声都是静电噪声,放大器阻塞没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