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一下LED驱动电源中恒压源与恒流源的相关知识

楼主(2017-01-12):
     最近,很多坦坛友说起恒压源电源和恒流源电源 的问题,觉得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恒压源就是我们常说的稳压电源,能保证负载(输出电流)变动的情况下,保持电压不变。
    恒流源则是在负载变化的情况下,能相应调整自己的输出电压,使得输出电流保持不变。
    我们见到的开关电源,基本全部都是恒压源。
    恒流源的开关电源实际上就是在恒压源的基础上,内部在输出电路上,加上取样电阻,电路保证这个取样电阻上的压降不变,来实现恒流输出的。
    一个恒定电流值调至 280MA 的,输出电压可达 24-95V 的一个恒流电源,当你打开这个恒流源的电源开关时,你会看到电源的电压表和电流表显示什么数值呢?可以肯定的说:输出电压为 95V ,输出电流为 0A 。有人曾经这样问,你不是 95V 280MA 的恒流源吗?怎么输出不是 95V 280MA 呢?这里仍然要用欧姆定律来解释,理论上可以这样来计算,电源的输出电压 U=IR ,式中 U 为输出电压, I 为输出电流, R 为负载电阻。……

     摘自百度文库的知识:恒压源和恒流源定义上的区别
1)恒压电源的在允许的负载情况下,输出的电压是恒定的,不会随负载的变化而变化,通常应用在小功率的LED模组,小功率LED光条方面比较多。恒压电源就是我们常说的稳压电源,能保证负载(输出电流)变动的情况下,保持电压不变。
2)恒流电源在允许的负载情况下,输出的电流是恒定的,不会随负载的变化而变化,通常应用在大功率的LED产品上面在高档的小功率LED产品中也会用到LED恒流电源。如果要想加长LED产品的寿命,LED电源的选择很重要,而恒流源电源是LED的最佳选择对像。恒流源则是在负载变化的情况下,能相应调整自己的输出电压,使得输出电流保持不变。
我们见到的开关电源,基本全部都是恒压电源。恒流电源的开关电源实际上就是在恒压源的基础上,内部在输出电路上,加上取样电阻,电路保证这个取样电阻上的压降不变,来实现恒流输出的。
      怎么样通过参数区分恒压源和恒流源:
拿到一个LED电源,找到名牌参数。找到输出电压这个关键
参数:如果它的电压标称是一个恒定值,则是恒压源。
如果是一个范围值,则是恒流源。
     例如:有一个电源它的输出电压是12V,
我们则确定这个是恒压电源,如果它标称的是30-80V,那么这个电源一定是个恒流电源。
恒压电源与恒流电源的优缺点:
恒压电源(稳压电源):能够对负载输出恒定电压的电源。理想的恒压电源的内阻为零,使用时不能短路。
恒流电源,(恒流源):能够对负载输出恒定电流的电源。理想的恒流电源的内阻为无穷大,使用时不能开路。

    还请论坛里的高手查遗补漏,互相促进提高,夯实电子电路基础知识,提高技能学以致用。欢迎大家踊跃拍砖,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涨着胆子回一个,仅供参考。其实所谓恒流电源其实就是开关电源,或者说普通开关电源也是恒流电源,只是使用 ...

     论坛“卧虎藏龙”,我和坛友一样,也是涨着胆子发帖! 谢谢你的参与交流,一起学习一下,谢谢!
   如果负载电阻太大,使电源输出电流不能达到恒流值,那么恒流源的输出电压就会自动升到电源的最大输出电压,只有当负载电阻小到一定的程度,使电源输出电流达到恒流值,电源才真正处于恒流工作状态,随着负载电阻值的逐步减小,输出电压也按规律下降,以保持输出电流的恒定不变。这就是恒流的概念。
   总之,实际上无论是恒压电源,还是恒流电源,它们本质上都是一致的,它们的输出都是电压和电流,两个量中,电源只能控制其中的一个量,要么稳住电压,要么稳住电流,另一个量是一定要由负载电阻来决定的,而负载电阻是由使用者来决定的,因而电源的两个输出量中,必然有一个由使用者来决定的,这才能符合逻辑,符合欧姆定律,才能为使用者所用,绝无所谓既能给定输出电压,又能同时给定输出电流的电源。

网友B:
led灯恒流比恒压更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d灯恒流比恒压更重要

    很高兴与大虾一起探讨交流,能具体说一下您的高见吗?谢谢!

网友C:
我捡了几十个灯条一个灯条3个LED板子上标出12伏,于是多灯条并联密集胶粘组合在一块铁板上制作了一个LED灯替代环形灯管,电源干脆利用废弃12伏开关电源板,效果不错。

网友D:
led灯的驱动器
最好是自己搞比较安全完美
上一张我改造家里卫生间照明的电路图
供楼主参考

网友E:
引用 楼主:
很高兴与大虾一起探讨交流,能具体说一下您的高见吗?谢谢!

LED是非线性负载,电压超过阀值后电流“直线”上升,少许的电压变化会引起很大幅度的电流变化,如果不做限流,轻微的超压就可能造成LED烧毁。而且每只LED的工作压降都又少许差别,适合A管的驱动电压不一定适合B管。所以。LED不适合用恒压驱动。

恒流驱动就简单多了,只需把输出电流调节到LED的规定值即可。任意换管也不会出现烧毁的问题,而且增加管子只需简单串联即可。

网友A:
涨着胆子回一个,仅供参考。其实所谓恒流电源其实就是开关电源,或者说普通开关电源也是恒流电源,只是使用方法不同。昨天我拿了3个普通开关电源,有5V也有6V的适配器,用电子负载CV测试,发现在1.3~5.5的输出范围,电流基本是恒定的。要求恒压时,负载小于额定输出,即普通电源,要求恒流时,负载满载或少量过载,即恒流电源。
PS:拿一个标称4-7串灯珠的恒流电源接上8或10串的灯,还会是恒流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LED是非线性负载,电压超过阀值后电流“直线”上升,少许的电压变化会引起很大幅度的电流变化,如果不做 ...

解答的非常到位!这就是LED要恒久驱动的原因。

补充内容 (2017-1-14 12:58):
更正一下:恒流
眼花了,很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捡了几十个灯条一个灯条3个LED板子上标出12伏,于是多灯条并联密集胶粘组合在一块铁板上制作了一个LED灯 ...

谢谢坛友的加入交流分享!也上传我搜集的一些LED驱动电源的原理图,其实可以用电话机的水晶头电压、锂电池电压、普通1.5V 电池升压驱动LED灯珠,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led灯的驱动器
最好是自己搞比较安全完美
上一张我改造家里卫生间照明的电路图

   谢谢lxa000大师的支持探讨交流,非常不错的恒流驱动电路! 也上传开关电源驱动电路原理图一张,还请大师不吝赐教,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LED是非线性负载,电压超过阀值后电流“直线”上升,少许的电压变化会引起很大幅度的电流变化,如果不做 ...

     谢谢bg1trk大师的深入探讨交流,非常不错!现在的LED驱动开关电源中的PWM芯片很容易坏,灯珠的质量和做工“良莠不齐”,上传网上相关的LED焊接工艺的资料,还请多多指教,非常感谢!
    焊接工艺要求:
1、LED大功率焊接原理
大功率LED焊接主要包括引脚焊接及大功率铜基座底部焊接,引脚焊接解决的是LED导电通道的问题,铜基座底部焊接解决的是LED散热通道的问题。
LED是电能转换成光能和热能的电子元器件,所以必须施加正常的电流和电压才能工作。而芯片的正负极是通过金线连接到支架引脚,所以必须将引脚正确焊接到铝基板上。
大功率LED在低亮后,会产生大量的热,若热量没能及时传导到外界,LED内部的PN结温度会不断的升高,光输出减少,导致LED光衰过快,最后死灯。而芯片产生的热量,90%左右都是通过铝基板基座进行传导的,所以一定要做好LED铜基座的焊接。
2、LED焊接的方式及注意事项
大功率LED的焊接主要有手工烙铁焊接和回流焊接两种,手工烙铁焊接适用于所有类型的LED,而回流焊接只适用于倒模封装的LED,透镜封装的LED不可过回流焊,因为PC透明的耐温极限只有120℃左右。
手工烙铁焊接是通过高温熔锡,将引脚和铝基板焊盘焊接到一起,同时LED铜基座底部和铝基板之间涂覆导热硅脂的焊接方式。
手工烙铁焊接不论是有铅锡线还是无铅锡线,建议焊接温度都不要超过320℃,焊接时间控制在1-3S,否则烙铁的高温会对芯片的PN结造成损伤。
烙铁焊接过程中,一定要规范操作,以避免烙铁头将模顶胶体或支架烫伤,影响LED的正常使用,为了避免带电焊接LED,电烙铁一定要接地。
为了取得良好的导热效果,建议客户使用专业导热硅脂,而且涂覆时要薄而均匀,导热硅脂不能少,但也不能过多。
焊接完成后,需安排人员对焊接情况进行全检,将虚焊、翘焊、偏焊等焊接不良的LED及时挑出并返修。

楼主:
     谢谢坛友支持!有好的想法,希望坛友参与交流,互相促进,学以致用,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解答的非常到位!这就是LED要恒久驱动的原因。

     谢谢swp大虾的参与,很想听听您的高论,互相学习,促进提高,学以致用!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bg1trk大师的深入探讨交流,非常不错!现在的LED驱动开关电源中的PWM芯片很容易坏,灯珠的质量 ...

不是啥大师,大湿还差不多

估计以后照明灯具会逐渐LED化,琢磨琢磨这玩意会有点用处的。前些日子在别的论坛看到DIY铝基板、LED焊接工具挺不错的,一两块恒温PTC发热片、一块厚5mm以上的铝板就行了,焊接、拆换LED灯珠很方便,速度快、质量好。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swp大虾的参与,很想听听您的高论,互相学习,促进提高,学以致用!谢谢!

高论不敢,一同学习吧。真抱歉眼花手麻,这几年打字很困难了。当看到要按下的键盘字母后,往往打出来的是另一个,所以容易出错。
LED灯珠的伏安特性曲线与3V齐纳二极管的伏安特性曲线非常相似,甚至动态电阻优于国产2CW系列的管子,也就是说,当加到LED两端上的正向电压高于其导通电压(一般很接近3V),管子的电流就会急剧上升,这时候如果不限制电流,很容易烧坏管子。基于这一特性,所以在测试管子的时候严禁用内阻地的稳压电源与电池来操作。有一种可直接用于12V的电源供电的灯条,仔细看是3只LED串联后还与一只贴片电阻串联,那只电阻就是起限流或者说“恒流”作用的。分析一下:3个灯珠的工作电压是9V ,余下3V电压加到电阻上产生电流,又知电源电压12V与管子电压9V都是稳定的,所以加在电阻是的电压也是稳定的,这就达到了恒流供电的目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涨着胆子回一个,仅供参考。其实所谓恒流电源其实就是开关电源,或者说普通开关电源也是恒流电源,只是使用 ...

不是这样的。不同开关电源设计方案不一样,你说的现象只是某一类方案的保护措施,即输出电流大于额定值之后进入限流状态,

首先,这是一种保护,并不是电源正常的设计工作状态
其次,它也只是限流而非严格的恒流

而且不是所有开关电源都那么设计,有的设计成 OCP 形式,即输出超过额定电流后即切断。切断后有的设计成即锁定形式,除非断开市电侧和负载,不会重新恢复工作;有的会周期性检测负载,如果情况许可会自动恢复工作。

另外从原理上说,开关电源实现恒电流或限电流,有好几种方案,其中效果最好的是对负载直接检测电流并反馈,这个恒流效果是最好的;其次是通过另一组线圈反馈实现,但即使这样还是很麻烦,有的方案直接检测原边线圈电流来实现,这个效果是最差的。

btw. 真正的恒流电源输出是可以短路的   一般的恒压型开关电源和 LED 驱动电源输出不能短路,短路后电路会进入保护状态,因为它们并非严格涉及的恒流电源,都没有考虑伺服电源。

网友G:
例如:有一个电源它的输出电压是12V,
我们则确定这个是恒压电源,如果它标称的是30-80V,那么这个电源一定是个恒流电源。
++++++++++++++++++++

如果它标称的是 0~20V、0~5A,那么这个电源是什么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是这样的。不同开关电源设计方案不一样,你说的现象只是某一类方案的保护措施,即输出电流大于额定值之 ...

    我还未入门,新手谢谢“瓦叔”大虾的参与交流探讨,请多多指教!
    转载一下网上高手(电子发烧友的春波绿影)的论述。
    LED驱动电源的六种方式:
    1、常规变压器降压:
  这种电源的优点是体积小,不足之处是重量偏重、电源效率也很低,一般在45%~60%,因为可靠性不高,所以一般很少用。
  2、电容降压:
  这种方式的LED电源容易受电网电压波动的影响,电源效率低,不宜LED在闪动时使用,因为电路通过电容降压,在闪动使用时,由于充放电的作用,通过LED的瞬间电流极大,容易损坏芯片。
  3、电子变压器降压:
  这种电源结构不足之处是转换效率低,电压范围窄,一般180~240V,波纹干扰大。
  4、电阻降压:
  这种供电方式电源效率很低,而且系统的可靠也较低。因为电路通过电阻降压,受电网电压变化的干扰较大,不容易做成稳压电源,并且降压电阻本身还要消耗很大部分的能量。
  5、RCC降压式开关电源:
  这种方式的LED电源优点是稳压范围比较宽、电源效率比较高,一般可在70%~80%,应用较广。缺点主要是开关频率不易控制,负载电压波纹系数较大,异常情况负载适应性差。
  6、PWM控制式开关电源:
  目前来说,PWM控制方式设计的LED电源是比较理想的,因为这种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或电流都很稳定。电源转换效率极高,一般都可以高达80%~90%,并且输出电压、电流十分稳定。这种方式的LED电源主要由四部分组成它们分别是:输入整流滤波部分、输出整流滤波部分、PWM稳压控制部分、开关能量转换部分。而且这种电路都有完善的保护措施,属于高可靠性电源。
    LED驱动电源把电源供应转换为特定的电压电流以驱动LED发光的电压转换器,通常情况下:LED驱动电源的输入包括高压工频交流(即市电)、低压直流、高压直流、低压高频交流(如电子变压器的输出)等。而LED驱动电源的输出则大多数为可随LED正向压降值变化而改变电压的恒定电流源。LED电源核心元件包括开关控制器、电感器、开关元器件(MOSfet)、反馈电阻、输入滤波器件、输出滤波器件等等。根据不同场合要求、还要有输入过压保护电路、输入欠压保护电路,LED开路保护、过流保护等电路。
LED驱动电源目前存在不足的原因:
  生产LED照明及相关产品的公司的技术人员对开关电源的了解不够,做出的电源是可以正常工作,但一些关键性的评估及电磁兼容的考虑不够,还是有一定得隐患;
  大部分LED电源生产企业都是从普通的开关电源转型过来做LED电源,对LED的特点及使用认识还不够;
  目前关于LED的标准几乎没有,大部分都是参考开关电源和电子整流器的标准;
  现在大部分LED电源没有统一,所以量大部分都比较小。采购量小,价格就偏高,而且元器件供应商也不太配合;
  LED电源的稳定性:宽电压输入,高温和低温工作,过温、过压保护等问题都没有一一解决;
  首先是驱动电路整体寿命,尤其是关键器件如:电容在高温下的寿命直接影响到电源的寿命;
  是LED驱动器应挑战更高的转换效率,尤其是在驱动大功率LED时更是如此,因为所有未作为光输出的功率都作为热量耗散,电源转换效率的过低,影响了LED节能效果的发挥;……

楼主:
引用 网友G:
例如:有一个电源它的输出电压是12V,
我们则确定这个是恒压电源,如果它标称的是30-80V,那么这个电源一 ...

     还请瓦叔指教, 今天除外采购年货,发现这个车站旁的LED驱动电源,很好奇,还请大虾指教一二,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是这样的。不同开关电源设计方案不一样,你说的现象只是某一类方案的保护措施,即输出电流大于额定值之 ...

多谢。那个回复不严谨。当时实验结果是,普通适配器,5V,用电子负载,高于5V恒压,低于5V是标称值恒流,低于1.3V电流为0,也有可以到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啥大师,大湿还差不多

估计以后照明灯具会逐渐LED化,琢磨琢磨这玩意会有点用处的。前些日子 ...

      谢谢,相关的维修拆卸LED灯珠的工具家维论坛晒得多,“高手在民间”! 有兴趣的坛友可以探讨交流一下,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F:
高论不敢,一同学习吧。真抱歉眼花手麻,这几年打字很困难了。当看到要按下的键盘字母后,往往打出来的是 ...

     swp大师客气了! 我也经常用搜狗输入法打错别字,而后必须再编辑、整理一番才行,向您学习,非常感谢您的耐心回复!

网友H:
现在有 现成的恒流芯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现在有 现成的恒流芯片了

    谢谢坛友回复支持! 还请您不吝赐教,说一说现在流行恒流芯片的长短,优势和不足之处以及使用中要注意的事项等等,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