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了一个6p1电路

楼主(2017-01-12):
请多指点,谢谢!各位老师给看看能行吗?参考书本和论坛大师们的作品自己想做个小机器玩玩。

楼主:
画的太差,大家就乎看吧。不好意思。

网友A:
6N3共阴一般不用200V的电压,要么骑马,要么换成6N2。

网友B:
6P1帘栅极不能直接供电250V,需接降压电阻使其电压低于屏压才行呀,这纯于个人观点。

网友C:
艺术派风格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艺术派风格电路图

别看风格,看看合理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图画的?????

脑子里想随手画,您多包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图就是6p1标准五极管甲乙推挽接法,没有任何问题。

+A有无必要用晶体管稳压?谢谢!

网友:
6P1不是五极管,但帘栅极电压高于屏压会影响电子管的寿命的。胆机电路是不会釆用缩短胆管寿命的设计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6P1帘栅极不能直接供电250V,需接降压电阻使其电压低于屏压才行呀,这纯于个人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6N3共阴一般不用200V的电压,要么骑马,要么换成6N2。

可能我这图让您费劲了,您再说详细点

网友F:
固偏电压太高了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固偏电压太高了了吧

如果电路可行,制作时根据阴极电流调整偏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