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贴绘制电子管电路图用何种软件

楼主(2017-01-12):
原来在坛里的朋友指教下载了一个电子绘图软件,很好用。电脑故障重新分区格式后新装win7。丢了,请教朋友,要那个软件绘制电子管电路图好用。

网友:
我也想找,要不想画电路图好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电脑画笔很方便绘图,什么电路图都可以画!

我也用这个画。。。元件库自己建立。。。
厦华XT-3781型彩电 视放原理图(修正版).PNG

网友B:
还是下点功夫弄熟一个专业点的软件比较好,这样不仅是画电路图方便,以后升级玩点复杂的电路,画PCB也方便。

我常用PROTEL,现在开始学,建议用新版的Altium desinger。

附送一个电子管库,国产进口常用的电子管差不多都有:

楼主:
缺少的就是这个电子管库,否则无法绘制电子管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下点功夫弄熟一个专业点的软件比较好,这样不仅是画电路图方便,以后升级玩点复杂的电路,画PCB也方便 ...

多谢分享,留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缺少的就是这个电子管库,否则无法绘制电子管电路。

7楼有个电子管库,适用于PROTEL99,下载试试吧,常用的管都有。

网友C:
我原来也有一个很好用的画图软件,电脑改温7后,不能用了。

网友:
管图库电子gu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原来也有一个很好用的画图软件,电脑改温7后,不能用了。

原来的绘图软件自身加有各国电子管图库,可惜格式化i掉了。再建立电子管图库难啊。关键是图库没有备份。惋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不用建立什么元件库,比如画电阻,只要画出一只电阻,使用复制---粘贴键,可以复制出N个 ...

我说的建立元件库就是这个意思。。。预先画好。以后就不用再重复画了。。直接复制粘贴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不用建立什么元件库,比如画电阻,只要画出一只电阻,使用复制---粘贴键,可以复制出N个 ...

你可以看到我图中,右下角小框,就是元件库。。。

网友D:
推荐用multisim,自带基本电子管元件库,画好了可以直接运行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推荐用multisim,自带基本电子管元件库,画好了可以直接运行仿真。

谢谢推荐,装上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