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hub 少的元件是什么来的,谁知道,我想把它加进去完善一下

楼主(2017-01-12):
usb hub 少的元件是什么来的,谁知道,我想把它加进去完善一下

网友A:
电容可以加 滤波用的 至于晶振  还是算了吧、 这种用的牛屎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可以加 滤波用的 至于晶振  还是算了吧、 这种用的牛屎芯片

要加多大的。

网友A:
这个无所谓了  只要能塞下去

耐压最好用10V的吧  容量无所谓了 只要体积够了。越大越好 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无所谓了  只要能塞下去

耐压最好用10V的吧  容量无所谓了 只要体积够了。越大越好 哈

好的,谢谢

网友:
这种HUB某宝上卖3块钱一个,,为了安全起见还的丢了比较好····

网友:
这种山寨还是少用 太垃圾了  不安全

网友:
楼主别玩啦,没意义

网友:
那些东西是兼容其它功能用的。没必要

网友:
这个东西为了安全起见还的丢了比较好

网友:
一个晶振和一个电容,这东西太山寨了不建议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