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买的MF35表质量真是差

楼主(2017-01-12):
昨天想给MF35表配一付新表笔,谁知表笔稍紧了一点,用点力一插插孔就脱落了,打开后盖一看,插孔是靠一块望料板压住的,望料板断了,我再打开85年的MF12表一看那比MF35强多了,没法比,再看MF35表表盘上挡位标记白色油漆也开始掉了,而85年的MF12表依然完好清晰,两表用料没法比。

网友:
国产指针表后期生产的用料和质量都不如老表,主要问题是尽量降低成本偷工减料造成的。

网友:
国产表质量就这样,偷工减料。

网友:
几次看到新生产的35表;思考再三;还是放弃了;

网友:
自己弄一块塑料或是胶木的板修一下凑着用就是了,“牢骚太盛望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

网友:
国产万用表哪有越做越好的?

网友A:
价格降低了,用料也降低了。

网友:
不是越做越好而是越做越差。

网友:
有块带泡沫盒及附件八几年的35,还没见有这个情况。

网友:
还真是,大部分国内品牌都是越做越差,坚持质量的厂家都倒闭了,只有偷工减料才能生存下来,背后的大环境值得深思。

网友B:
关键不在哪年买的,而是看买的哪一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不在哪年买的,而是看买的哪一年的。

哪年买和买的那一年是一回事,关键是在此表造的是哪一年!有人说有MC标志的表不好,我说也不一定,要看哪一年造的这个MC标志的表。

网友:
不是全色环的都好用!

网友C:
35表买90年以前的还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价格降低了,用料也降低了。

不是价格低了.质量差.而是价格高了,用料也差了,70年代到80年代初35型我记得200元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35表买90年以前的还好

我的35是块有MC标志的表,型号:GB7676:表号:610069;有MC标志。各方面使用还都良好,不足之处是在表的上壳和下底壳之间省去了一个电源盒插座,部分用了色环电阻。这个表我感觉还是好的。主要理由是虽然部分用了色环电阻,但这些电阻不是主要的电阻,是次要的电阻。虽然省略了电源盒插座,但可避免因为有电源插座的而引起的接触不良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价格低了.质量差.而是价格高了,用料也差了,70年代到80年代初35型我记得200元不到

70年代到80年代初普通工人的工资是多少?现在在城市里一个普通工人的工资是多少?拿城市里的保姆工资来比较:在城市里雇保姆的工资五、六千是最少的了。

网友E:
现在的色环电阻千分之一的误差的比比皆是,以前大红袍百分之一都要到工厂去挑选。所以电阻使用色环不是表质量低下的原因,相反高质量色环是表质量上升的原因。质量上升了,才能偷工减料。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现在的色环电阻千分之一的误差的比比皆是,以前大红袍百分之一都要到工厂去挑选。所以电阻使用色环不是表质 ...

先生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不过色环还要看是金属膜色环还是碳膜色环,要看三色环还是五色环以上的色环。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先生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不过色环还要看是金属膜色环还是碳膜色环,要看三色环还是五色环以上的色环。

我给小孩买了一个MF47套件,练习焊接、按装。装好后一个基本挡调好各个档位都好了,误差极小,看这个东西不怎么样,所用的电阻精度可不含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给小孩买了一个MF47套件,练习焊接、按装。装好后一个基本挡调好各个档位都好了,误差极小,看这个东 ...

我也测过,产品47表的色环小阻值电阻一般误差也较小,但大阻值的电阻如5兆,10兆以上者往往误差却较大。人们不喜欢色环而喜欢老式的数字标志的电阻还有其他原因,一般并不是说它的准确性如何如何,主要是老色的金属膜电阻的每圈之间的沟槽较深和较宽,便于用锉刀、砂轮、等打磨。以便把小阻值的电阻打磨成较大阻值的电阻,或是买不到某个电阻或是在电阻的序列中没有该电阻,把较小阻值的电阻打磨成较大阻值的电阻。当然,我们还是可以通过串联或的并联的方法来得到该电阻,但那个往往不是人们喜欢的。这是修理万用电表,不管是数字表还是指针表的一种方法。

网友E:
正常的检修不允许挫刮电阻,那个是野路子。现在电阻很便宜买上一个系列没几个钱,方便些。

网友:
上个照片给大家看看现在生产的35型表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正常的检修不允许挫刮电阻,那个是野路子。现在电阻很便宜买上一个系列没几个钱,方便些。

买当然是买的方便,但事实并不是这样!作为商品出售的色环电阻大多是标准电阻而不是非标的,万用电表中的电阻是非标的电阻,这个你懂吗?

网友:
把机械万用表MF47型表做出几种精品来.500元一台.细节做好了.也能卖的上.

网友:
老47型.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比如电池能否用一种型号.是否可以用锂电.可以再充电的.插头线也数字万用表通用.表盖别用便宜塑料.表内阻截提高到40K/V.
相信一定很好卖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不是价格低了.质量差.而是价格高了,用料也差了,70年代到80年代初35型我记得200元不到

静止看问题,刻舟求剑的干活。相对看,200元在70年代顶4个月工资,现在算应该按2万元计算,也是4个月工资。2万元的表,应该不差。

网友:
引用 网友G:
静止看问题,刻舟求剑的干活。相对看,200元在70年代顶4个月工资,现在算应该按2万元计算,也是4个月工资 ...

有道理,这么一比表质量下降是太正常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买当然是买的方便,但事实并不是这样!作为商品出售的色环电阻大多是标准电阻而不是非标的,万用电表中 ...

不懂,不懂,真的不懂。原来我买的电阻都是“标准电阻”呢。

网友:
你买的表是山寨的吧,正规厂家虽偷工减料也不能太差。【在那个年代】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懂,不懂,真的不懂。原来我买的电阻都是“标准电阻”呢。

你的“标准电阻”上面有个引号,看来你还是不明白,也不虚心。假设电阻最大10兆,最小0.1欧。作为商品电阻如果每个电阻都有,至少要有一千万个电阻的品种,每个电阻又假设最少100只,这些电阻如果放在商店的橱商里或是货架上将是何等巨大的体积啊,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所以商店里卖出来的标准电阻并不是这样的,而是按照电阻的序列来卖的,一般情况下电阻的厂家也是安照电阻的某个序列来生产的。除非特制的电阻或是万用电表的厂家直接和电阻的厂家挂钩生产电阻除外,这些特制的电阻我们称之为非标电阻。

网友:
便宜无好货,我去年买了个胜利202数字表,还没怎么用,显示屏就不正常显示了!

网友:
按现在的价格不偷工减料是无法生存的,6-70年代那时的表是啥价一块F-14的表近300大洋,一板普通的表都在130元以上。那时的工资财料是啥价工作十年不超过50元。现在还就工资一项就翻好几十倍了。还想买那时的质量可能吗?起吗也得出表王那价才有那时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