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先锋LED-32B500液晶电视机灯珠的维修

楼主(2017-01-13):
再谈先锋LED-32B500液晶电视机灯珠的维修:近期接修该电视机,开机,有电视伴音,无图像,用手电筒照射屏幕,有瘾约图像,关机开壳,测量灯条输出电压20多伏就降到几伏,根据经验,灯珠有损坏的,恒流电路保护,开屏,用20V稳压电源分别检测三个灯条,发现有一条不亮,用换下来的好灯珠从灯条上剪下来,去漆,焊在灯条上,复原机器,试机,OK!!

网友:
不错,帮顶。又赚了一笔。

网友:
楼主好手艺       用20V稳压电源分别检测三个灯条,这样也可以的。

网友:
好手艺,佩服。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换上去的灯珠如何保障散热,这个灯条整体发热厉害吗

网友:
想问怎么知道灯珠的最大电流??外观一样电流一样么??

网友:
   2835灯珠 1W的。按理说这个灯珠是新出的故障率比较低才对,但是就是它偏偏坏的多,我一般都是换个灯珠,没这样剪整个下来换的。
   回复下6楼的问题,这个灯珠相同的外观有3种功率封装买的时候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