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T930F如何校正?

楼主(2017-01-13):
很久以前收了个930F,表现为电压档跳数,测量电压不准。想利用春节时间修理修理。

求DT930F的校对方法和具体电位器的功能定义。

哦对了,有人遇到过这种表跳数的问题么?请问这是咋回事???

谢谢

楼主:
830/890/930/3211,这都是国内最早进口或称生产的仪器仪表。基于当年的国际贸易政策,都是商家在国外把零件装配好,再运到中国各地的合资组装厂去总装调试。因为这个原因,这些表的电路图和电路版图基本没区别。根本也不需要研究图纸了。e

网友:
我以前整理的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A:
遇到过直流电压2V档显示不为零数字跳、把电路板清洗一下然后用电吹风机吹干就正常了,你可以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直流电压2V档显示不为零数字跳、把电路板清洗一下然后用电吹风机吹干就正常了,你可以试下。

清洗一下?!

好嘞,谢谢。回头我看看。

那校对的事儿呢???

我已经碰过上面两个电位器了。肯定需要重新校对 万用表了。:)

网友:
电路板用无水酒精清洗,再用热风焊台烘干看看,不行在检查V片有没有问题

楼主:
哦,这真是太酷了,这正是我所需要的~!谢谢您我的朋友。这真是一份及时的馈赠。我刚刚用电路板清洁剂冲洗了这个万用表,正准备盖上盖子找机会调试呢。:D非常感谢。。~!

哦,还有一点需要请教,1号电位器,他做什么用的?

另外,我手里这个机器没有上屏蔽板,所以我想可以学您那个做一个屏蔽板,但是您那个图上的连接点在哪儿呢?我怎么找不到接地的地方呢?

网友:
930跳字,尝试将芯片更换为MAXIM的ICL7135.

楼主:
谢谢Edward,我暂时没地方找7135。

我按照求是师傅的提示,用酒红版电压源接到20v档,调节三号电位器校对直流电压。发现电压偏差较大,具体数字如下:
2.5v显示为2.462v(再往大了调不了了,再往小了可以调),
5v档显示为4.925V,
7.5v档显示为7.382v,
10v档显示为9.843v。

我估计1号电位器是调基准电压的,为此调了一下。没用。调节1号电位器对直流电压档的显示数字没什么影响。

另外我用电气清洁剂碰过触点,也用酒精面签擦过触点了。擦完之后测得上诉数字。擦完之后测得上述数字。

现将这台理想牌930f万用表的外壳和pcb布局图一并上传。希望能对大家讨论此事有所帮助。

谢谢诸位

网友B:
9楼错了吧!是7129吧!

我也有一个,dt930f 也是跳字,洗过,有改善,还是不行,换过芯片,换过积分电容,断开输入电路,在芯片处短路,还是跳字。还没好。。。。

网友:
还是喜欢用四位半的表,有天用三位半的电池欠压测量电压虚高20%,四位半没有这种现象。

网友C:
我的表也是一样,斜率不准,不知如何处理,调好5伏后,下面偏大,上面偏小,没办法调

网友:
我也有块930F,虽然现在没出什么问题,但在这里还是要感谢论坛的各位朋友提供的种种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9楼错了吧!是7129吧!

我也有一个,dt930f 也是跳字,洗过,有改善,还是不行,换过芯片,换过积分电容 ...

弄过屏蔽么?我看这表似乎正反面都有屏蔽层层的。

网友:
我也有个930f!不过数字不挑

网友:
引用 楼主:
弄过屏蔽么?我看这表似乎正反面都有屏蔽层层的。

应该不是屏蔽的问题,后面有屏蔽板的。

网友:
今天发现一个问题.我的DT930F,用的是美信的ISL7129ACPL 芯片,看pdf文件。26脚 与28脚之间有1.2K电阻与560P电容串联补偿电路接入。而我的表电路板上没有补偿电路。应该是用TC7129,它的PDF里说,不能加补偿电路的。可能原表用的TC7129,被换成了isl7129 后反而不稳定了。
我现在还没有验证。有坛友关注这个问题吗?

补充内容 (2017-1-19 14:58):
今天又查了一下,英特希尔的ICL7129明确要求相位补偿,美信的没有明确要求,但有※标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表也是一样,斜率不准,不知如何处理,调好5伏后,下面偏大,上面偏小,没办法调

这是线性不好,调换性能好的积分电容,用耐压600V的CBB材质的涤沦电容,就是板上那个体积最大的电容,

楼主:
找到答案了,无线电杂志合订本里有这个930F的图纸和调试资料。

这几天太忙了,没空实验,诸位谁得闲儿谁先弄吧,弄好了跟大家说说经验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9楼错了吧!是7129吧!

我也有一个,dt930f 也是跳字,洗过,有改善,还是不行,换过芯片,换过积分电容 ...

你是对的。7135是驱动LED的。而且还比7129功耗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