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电瓶车的电瓶不耐用了,怎么修?

楼主(2017-01-13):
冬天天冷了以后,一直就不耐用
我想是不是里面个别电池不行了,这个应该怎么测试?
锂电池没有研究过,哪位有经验,介绍一下

网友:
QQ:23096665新威电池检测设备

确定里面是锂电池的吗?可以去做PACK电池包的或专业维修电池的地方去维修,专业维修电池的地方都有电池检测设备,能够检测出电池还有多少电,还有里面的单体电池有坏需要更换,都能检测出来。因为我们是深圳市新威尔电子有限公司专业生产各种电池检测设备的。略懂一点,谢谢!

网友:
到修理电池的地方看看

网友:
低温特性好的电池是镉镍电池
这种电池在我这里
零下30度都没啥大问题
当然了,必须是工业级的
就是价格比较贵

网友:
尽量保温,不使用时放屋里,气温回升,容量会恢复的。

网友:
气温降低 电池续航下降 经常碰见

网友:
是不是用的时间长了?该换了。

楼主:
我是想,电池不可能全部都不行了,是不是其中一两节不行导致整体电量下降
不行的电池,能不能测量出来,有什么办法测量?

网友:
没有好办法解决,温度低的时候电池的储存电量和放电都会随着温度的降低而大打折扣……

网友:
放完电后,单串电压低的就有问题。。。
或者充电时先亮灯的那串就有问题。。。

网友:
业余最简放法充满隔一天单节独立放电测试,看放电时间。

网友:
锂电芯不建议自己搞,稍微短路就吓一跳

网友:
12楼办法最好,不影响正常使用的情况下也就能把性能差的找出来。

网友:
电瓶冬天存电少,车轴承什么的热胀冷缩阻力大,冬天用电多。本来存电就少,用的又多,感觉就更少了,天暖了就好了新电池的话

网友:
电瓶车的电瓶大多是铅电池,不能修,只能换新

网友:
替换一块电压特别的就可以

网友:
铅酸畜电池的使用寿命是充满放完为一个周期为超过300次基本寿险终结、、。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想,电池不可能全部都不行了,是不是其中一两节不行导致整体电量下降
不行的电池,能不能测量出来,有 ...

用万用表测量电池 电压低的就是不行的

网友:
电池到冬天能量会自然的下降,只能多充电

网友:
20楼方法对锂电好用,就有点费时间,但准确无误。

网友:
锂电池的要注意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