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动手,老雅阁更换启动机全过程,顺便请教无烟版主

楼主(2017-01-13):
        老雅阁05年落地,08年我接手,接手的时候,车子只是走了6W公里,随着时间的流逝,老雅阁跟随我已整整8年,在这8年里面,老雅阁任劳任怨,从来没有将我在半路抛锚,但随着时间流逝,再好的机器,也有老化的时候......昨天早上取车,竟然启动不了,开始以为是电池问题,叫汽修工拿了一个全新的电池来,还是不能起动.....启动马达无力!这才想起,不是电池问题,是确定马达问题!当时就想到,是马达碳刷到了极限。
        在网上看了,碳刷倒是不贵,几十到一百多,但是临近春节,马上就要返乡了,等不及.......电话问了本地本田汽配专卖店,一副原装碳刷,竟要价260元,靠!一个原装全新启动马达,要价1400,抢哦!突然想起,旁边不就是有一个全国著名的陈田拆车件场吗?马上行动,运气不错,淘到一个里面碳刷还没有怎么用的原装启动马达
       马达是淘到了,但是车在停车场,无论是拖去修理厂还是叫师傅上门,都极为不方便,何况年尾了,那些师傅又忙,有肯上门的,报价又死贵,在网上看了一些资料,再结合现场,感觉不是很难,只是将进气岐管拆了就可以更换启动马达了,好吧,自己来吧,凭以前有几年修摩托车的功底,这些应该不难,说干就干.......

补充内容 (2017-1-19 21:38):
谢谢朋友加分鼓励

楼主:
动手,先准备一个10和12的烟斗,一个14和一个17发的套筒,一支十字起子,一把尖嘴钳,基本可以了。

看吧,线拆下发动机的装饰盖,就露出进气歧管,歧管就3个M8螺丝和2个M8螺母

拆歧管之前,先将歧管旁边相关的电器插头拆掉,因为这些会影响你的操作,拆完电器插头,在拆那几个螺丝,歧管就轻轻松松分离了。

分离歧管后,露出4缸的进气口,为了防止异物掉到发动机里面,要用纸巾将进气口堵住。

看,看到启动马达了吧?

将马达相关的连接线拆下,在拆固定螺丝。

马达轻轻松松就拆下了。,对比2个马达,一模一样的,

然后按拆的程序,将所有器件接好,一次就启动正常。

补充内容 (2017-1-20 00:22):
谢谢朋友加分鼓励

楼主:
动手前,先请教一下无烟版主,再节气门旁边,有2根管子,貌似是联通一个阀门,拆下2根管子,里面流了不少黑色的机油出来,这是什么问题?这2根管子,又是什么用途?望烟版不惜指教

就是下面这两根管子

楼主:
整个过程,由于不用上升降台,其实难度不大,有一点动手能力的朋友都可以胜任,主要记住,不要漏装东西和少插那些插头就可以了,还有,进气口不要掉了东西进去,这个是很关键,涉及发动机的性命
希望对拥有一样车型的朋友有参考作用。

网友:
动手能力超强啊

网友A:
那两条管就是产生积碳的罪魁祸首。。。。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两条管就是产生积碳的罪魁祸首。。。。

请问这两根管子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
惭愧......”高手“两字离我还很远呢
只是自己动手,能省一点钱就省一点,这也是我们经常泡论坛的目的---学一点别人的经验

网友B:
动手能力不错!两根管子是废气回收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手能力不错!两根管子是废气回收管吧?

不知道,里面有机油,一个是有点不正常。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C:
引用 楼主:
动手前,先请教一下无烟版主,再节气门旁边,有2根管子,貌似是联通一个阀门,拆下2根管子,里面流了不少黑 ...

节气门上的两根管子你确定不是冷却液??

    节气门上这两根管子 一般是叫加温管,  主要用途是防止节气门在冷天出现结霜 结冰的,虽然 电喷系统的节气门大多都远离发动机缸体, 现代多用塑料气管,因此 节气门在寒冷的冬天环境下以 中大开度下工作(跑高速) 因空气高速流动和燃油窜动湿润蒸发,节气门及其容易出现结冰结霜,因此对油门的控制有极大的危害,因此引入热源 给节气门解冻 就是最简单的办法,  这两根管就是引入热源的通路,  结构就是一段沉入节气门的连通管,内部没有任何阀门机构, 现在大多数车辆是直接引入冷却液,给节气门升温,这样效果明显 安全,  以前有少部分汽车使用发动机的曲轴箱呼吸气流来做热源,  如果你的这两根管内确定有机油 估计就是属于这一类,  一根管连接发动机的呼吸口, 一头连接进气管道 将发动机的曲轴箱废气排入进气管 和燃油一起烧掉减少污染。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节气门上的两根管子你确定不是冷却液??

    节气门上这两根管子 一般是叫加温管,  主要用途是防 ...

谢谢烟版不惜指教和加分鼓励
烟版这一说,我猛然醒悟,莫非是我那个爱温冷却液?是就惨了,原本就少了一点,明天赶紧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节气门上的两根管子你确定不是冷却液??

    节气门上这两根管子 一般是叫加温管,  主要用途是防 ...

汇报版主,今天看了,那些确实是冷却液,版主确实是经验老到
可惜的爱温了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就是省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惭愧......”高手“两字离我还很远呢
只是自己动手,能省一点钱就省一点,这也是我们经常泡论坛 ...

楼主有基础动手能力很强啊,修车知道原理也知道有些东西很简单但没有经验不敢下手啊。楼主那里有拆车厂条件得天独厚啊,得闲帮找几件配件不知可否?

网友D:
看到了楼主的动手能力,我也想把爱车拆开看看,可惜了车还是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到了楼主的动手能力,我也想把爱车拆开看看,可惜了车还是新的,

新车不用那么快吧

网友:
楼主有福了,靠着拆车场,好东西多了,连发动机变速箱这样的都能找到啊

网友(2017-02-14):
这个没什么稀奇的   换换配件   拆开修好疑难杂症才牛逼

网友E:
你应该先拆了电瓶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应该先拆了电瓶线

这个是必须要的,只是没有拍照而已

网友:
积碳严重 建议抽时间清理清理,这样能耗比会降低下。

网友:
只能说这个运气好到什么程度了,居然能拆到一模一样的起动机,

网友:
牛X啊,车你也会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