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DIY多用途工具组合

楼主(2017-01-13):
    本人喜欢DIY一些小制作以及音响功放等,而且习惯在电脑台制作维修设备,由于家里地方有限,没有专门用于制作的地方,主要是在单位办公室里进行制作,长时间在办公室制作影响不好,所以打算在家玩,为了方便在家制作,DIY了这个多功能工具组合,减少占用电脑台的地方,这个制作主要有万年历、936烙铁、3-20V2A的维修电源、3-20V2A的电子负载、频率计、低频信号发生器、简易万用表等。电源及负载做这么少功率,主要是本人大多数的制作都是小制作,功率不大,电源基本上够用,如需用到大功率时,再找相关的东西DIY。电子负载是用于检测小制作的电源是否达标用的,信号发生器是用于音频制作提供信号用的。面板上还有个USB充电口,用于接手机充电或USB小台灯照明用。万年历用于制作时防止不知时间情况。万用表部份主要功能是比较常用的直流电压、电阻、二极管及通断,日后再完善为交流电压电流电容等功能。
    这个制作是从12月初开始做,由于没想到接近过年工作及杂事太多,过年后工作更多,而且参赛结束时间在2月中结束,时间不多,所以需在过年前完成,所以比较赶工,今日刚做完成,但还是有些不完善地方,程序也可能有BUG,在日后使用中再完善它,如日后有程序更新,也在本贴贴出来。
先放2张制作好的成品图。
本楼层为机箱的制作。
    DIY小制作的机箱制作好看是个难点,因本地找不到加工机箱的地方,而且不想花大多的钱在机箱上,机箱是上淘宝买个178.5*62*200mm铝型材外壳,面板用了片有机玻璃,由于没有加工有机玻璃工具,只有电钻及什锦锉,在加工时把有机玻璃搞坏了一块,现在用的面板有裂纹,能用就行了。面板上的印字有些写错了,频率计输入应是10HZ-1GHZ,

由于权限不足,每天只能发10张图,本制作有100多张图片,所以本贴需十多天才能完成。

楼主:
      由于不知论坛没有编辑功能,原来以为与其它论坛一样有编辑功能,占楼后可以慢慢再编辑写文字图片,所以占错楼了,请管理员把上面占楼几层删去啦。
     而且上传图片限制太多,刚上传图片时,发现传错图片,把它删除后,再选择上传时发现已用了当天的图片的名额 ,由于传错6张图片,所以本层只能传4张图片,如此发贴考验人的耐性,发完这贴需要十几天 ,看来需要精减图片才行。

电路部份
       由于电路功能太多,所以把电路分成几部份,分别为显示主控部份、底板部份、电源负载部份、AD9833信号发生器部份、简易万用表部份及电源部份。电源部份是用一个24V5A的电源作主电源与一个12V2A的监控电源,12V2A的监控电源在变压器上绕几圈,加二极管及电容形成10V的电压,用于万用表板的供电。
      以下是主控显示部份的电路图,采用STC15W4K48S作主控,外接2.2寸的SPI接口的彩色液晶显示器,时钟IC用DS3231,这部份同时把烙铁的温度检测、室内温度检测、电子负载功率管温度检测及电源负载的电压检测都做在一起,室温检测及负载温度检测用10K的NTC电阻,外接一个编码开关,用于人机交换,然用把引脚用排座引出来。
      以下是底板的电路图,它主要是对主控显示部份的引出来的IO进行分配,并对烙铁电热丝、风扇进行控制。电路有串口的光电隔离电路,用于万用表板通信用。同时用MC34063产生-12V。底板同时也把频率计集成在底板中,采用低频部份采用网上常见的整型电路,高频部份用放大IC A06及飞利浦的SAB6456高频分频IC进行64倍频。计数是用74HC393进行预分频,再进入单片机STC11F05计数口进行计数。在实际制作中发现,低频部份的整形电路对于方波是没问题,但对于正弦波等整后在高低电平转换过程中有好多杂波,引起计数出错,打算改为用MC10116对波型进行整形,由于接近年关,工作太多,而且手头上也没有这些元件,所以暂时对频率计部份不进行更改,只写好频率计的程序,但没校正,等把整形电路搞好后再完善它。
    以下是维修电源及单片机供电及电子负载部份电路图,维修电源采用3R33模块,拆它的两个51K电阻,拆输出的保护二极写,然后外加电路进行控制,制作成3-20V的维修电源,由于采用控制3R33的ON脚来控制电源开关的方法可能有问题,原测试时发现用这种方法控制开关进行对单片机供电,出现单片机无故损坏,所以电路外加个场管进行维修电源的开与关。电子负载是用比较常用的电路。这部份同时对USB充电口时行电流检测放大,及对单片机的供电,也是用3R33模块改为5V。单片机对于维修电源及电子负载的控制是用PWM的方式,由于STC15W4K48S有6个PWM,本制作用5个,2个控制维修电源的电压及电流,2个用于电子负载的电流及截止电压控制,还有1个控制液晶的背光。

网友:
很完美的组合工具

网友:
作为仪表、仪器等工具,我觉得还是分开好。一是避免干扰,二是便于今后扩充升级。

楼主:
    以下是AD9833信号发生器的电路图,信号发生器采用AD9833,采用25M的晶振,由于AD9833产生的正弦波及三角波的PP值只有0.6V,所以增加了用AD8055视频运放制作的5倍放大电路,把输出电压提高到3V,并且增加电子电位器,对输出的电压进行控制,方便使用,由于AD9833生成的正弦波及三角波是有直流成分的,所以电路上加了个电子开关及隔直电容,根据使用的需求,可选择不带直流成分的输出信号,继电器的作用是选择直接从AD9833输出脚出还是经控制放大后输出。电源方面,本板需要正负5V的电压供电,为了减小开关电源对波形的影响,所以采用7805来提供5V电源,负压由于电流比较少,所以用稳压管处理。本板受主控的单片机STC15W4K48S的控制。
    以下是简易万用表的图,电路是根据自己手头的元件进行设计,AD是用MCP3421,双运入AD8629一个运放用于缓冲,另一部份用于对电压的比较,用于控制通断档的BB声控制。档位控制用CD4052控制分压电阻进行对电压分压。电阻档是用恒流法,是参考论坛的万用表制作的电路,用OP07与恒压源组成恒流源进行对电阻进行测量。单片机是用STC11F05,通过串口与显示主控进行数据通信,电路图上两个开关一个是用于校准控制,长按它可以进入校准状态,用于对这表的校准用,由于STC11F05下载程序需P10P11为低电平,所以这两开关作用是当下载程序时,按这两开关,使用P10P11为低电平,方便程序下载。由于手头元件有限,并考虑这东东只打算用于最常用的功能,只是简单替代万用表的,本住能用就行了,对于高精度的及其它的测量还是用万用表做,所以暂时没做交流档、电流档、电容档等,而且精度有限,日后完善。
以下是PCB的制作,采用热转印法,我的热转印法在这贴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81314-1-1.html,对于AD9833及万用表板是用双面板,制作方法是把上下转印纸组合在一起,然后把PCB放入去,再转印,由于工具有限,所以两块纸对得不是很准。
以下是万用表板PCB的DIY,由于制作好后没记得摄象,焊了连接线才想起。
以下是AD9833低频信号发生器的PCB的DIY

网友:
动手能力强的,有空我也搞一台功能再强点的!

网友A:
有同感。一般要求单机单功能,避免全能型设备。但在家空间有限,减小体积重量更为重要,所以选择一机多能。
另外印象中STC15单片机PCA模块只有三路,是我记错了还是用定时器等其他功能模拟的另三路PWM?来自: Android客户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同感。一般要求单机单功能,避免全能型设备。但在家空间有限,减小体积重量更为重要,所以选择一机多能。 ...

STC15W4K系列有6个PWM的,其它的系列没这么多。

楼主:
以下是显示主控部份
以下是电源及负载部份
以下为底板部份
以下是监控电源12V2A增加10V电压部份,就是在变压器上绕4圈,加个二极管,用热缩管包住,再接个电容。
由于制作这些板时,没记得摄象,只摄得部份,以下万用表板焊好元件的图,焊工一般。

网友:
热转印效果很好。

楼主:
由于制作这些板时,没记得摄象,只摄得部份,所以以下直接是成品的图及内部图,由于焊工一般,能用。
以下为成品图,
以下为面板图,面板左边为电源开关及2.2寸显示,显示下为USB充电口及频率计信号发生器的接口,右边为编码开关及烙接接口及电源负载表的接口。
以下是内部的图,采用多片板组合的方式。分别为最下块为底板,最上块为万用表板,底板直插电源负载板及信号发生器的板。
以下拆开万用表板的图。
以下为主电源图,是24V5A的电源,它的保护灵敏度太高,所以外接一个大容量的电容。
以下是面板的图。
以下是AD9833信号发生器板的图。
以下是电源及负载板的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由于制作这些板时,没记得摄象,只摄得部份,所以以下直接是成品的图及内部图,由于焊工一般,能用。
以下 ...

业余能做出这个效果已很不错了

网友:
很好,水平超一流

网友B:
如果发完了请告诉一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发完了请告诉一声。

好的,每天10张图,预计还要5天才完成本贴吧。

楼主:
    以下是电子负载的功放管3055,装在机箱侧,利用铝机箱进行散热,在功率管下有10K的NTC对它的温度进行检测,这个NTC也同时对机箱内部温度也进行检测,如超过40度,就启动机箱背的风扇进行抽风,如超过70度就发BB声进行报警。
以下为电源板的两个3R33,一个用于维修电源,另一个用于单片机及USB充电口的供电。
以下侧面是拆开的简易万用表板,在底板那个欧姆龙那个继电器是专用的高频继电器,是拆老一代大1/2摄象机的电源调制盒的,测试发现它的隔离度十分高。
   以下是底板的图,底板主要是对单片机的IO口连接到各个小板接口上,右上是三端稳压,用于供给频率计及信号发生器的,右中有个MC34063产生负12V的电压,给信号发生器供电。右下角是控制烙铁发热丝的AP4435场效应管。由于烙铁电流比较大,所以用焊锡加强一下。
   底板左上角是频率计部份,由于找不到原来的收藏的飞利浦的64分频IC,所以没有安装,等买回MC10116及分配IC时,重新制作过整形电路,装入正面图那个屏蔽合的位置。由于年前工作太多,过年后再考虑完善。同时考虑用TIP41组一个恒温晶振,来保证频率计的精度。
由于面板面积不大,所以频率计及音频发生器接口是用小型的MCX接头,这个接头太小,不方便使用,所以买2个MCX转Q9的转接头,方便使用。
由于这个936烙铁部份制作是有休眠控制的,它是断开烙铁手柄的第三脚的连接,改接一个水银开关,用于判断是否使用烙铁。图如下。
把这工具组合接上电进行测试,如下图。
下图万年历的界面,有24节气及节日的显示,在最上是时钟显示,屏下方左边是日历,显示年月日星期农历节气节日,以及温度显示,右边是当月的星期显示,最左上角是显示时制,如USB充电口有电流时,会显示正在充电中,界面如下图

网友:
自己腐蚀覆铜板,从源头DIY啊

楼主:
下图是24节气的大寒,
以下是今年的春节年初一。
以下是节目国庆
以下是接入USB小灯,在最左上角显示充电中。
进入其它参数可以看到USB充电口的工作电流,及24V5V电压及时钟芯片温度。
下图是没接USB小灯的图,USB口没电流。
下图是调显示器的背光值。
以下为烙铁电源负载页,分别控制相对应的功能,当处于红底时,表示编码开关处于当前功能的控制,不处于调整时编码开关左右转是换页及换项目,短按为开启,处于调整就为更改参数,长按为进入当前项设置,再长按为退出设置并保存参数,短按为改变项目。
以下为烙铁选中,短按编码器开启烙铁,烙铁正在升湿中,中间项是烙铁的温度,休眠倒计时,工作电流为2.2A,右侧为温度设置及休眠设置,休眠设置为8分钟,如超过8分钟没用烙铁,就会改为200度温度,如设置为0,就不休眠。
以下是到达温度的情况,

网友:
板子做得很漂亮

楼主:
以下为休眠的图。
以下是维修电源开启的情况,设置的电压为5V,输出用一个烧了屏的4 1/2的万用表进行对电压测量,电压与设置值差不多。电源中间显示电压及电流,右侧为设置。短按编码开关为开关电源,长按为进入设置。
以下是设置成15V的对比图。
以下是电流对比,电压为5V,电流为0.36A。电源输出接了个小的玩具示波器检测杂波。
以下是示波器杂波的情况,大纸为十几mv的杂波,这个可能是3R33固有的杂波,原用3R33当供电制作电子音量控制,发现音频输出有干扰,后改为线性电源就正常。
以下图是设置最大电流为0.3A,由于负载过少,引起电源保护,电流固定在0.3A,电压降低了,同时BB也响,显示保护了。在电源档时,当电流接近0.9时BB就会响,提示电流接近保护。
以下为负载的测试平台。用一个12V1.5A的电源串接万用表再接电子负载,电子负载接个小示波器检测杂波情况。当前为电子负载开启的状态,设置电流为0.3A。
以下是与万用表的电流对比。电子负载中间显示流过的电流及接口的电压以及功率管的温度,右侧为设置值。
小示波器没有什么杂波。
以下是与万用表进行电压对比,差不多。

楼主:
以下是设置载止电压为12.1V时,由于电源的当前电压为12.1V,所以基本上没电流,处于截止状态。

以下为频率计及信号发生器界面。
由于小示波器性能太差,所以找了台大示波器进行对信号发生器的信号输出进行检测。信号发生器的使用方法是短按编码开关为改变输出方式,有直出、不隔直控制放大及隔直控制放大。长按就进入设置,短按为改变设置项,左右转改变参数,再长按退出并保存。下图是信号发生器送出2.5MHZ的方波信号直出值。
以下为1M正弦波的直出信号,由于是采用DDS的方式生成的波型,所以低频时信号还是可以的,但高频就不行,这个直出信号明显看到波型有阶梯。PP值为0.6V,由于编写程序时没注意,把这值写成0.3V。上传的程序已改正。
以下是1M三角波直出信号。
以下是1M的方波直出信号,PP值为5V。
以下图分别为1000KHZ的方波三角波正弦波的图。
以上的输出是直出,没有经电子电位器及放大器控制的,以下为正弦波经放大5倍速,电位器为最大值,所以输出的值为3V,示波器的显示值大约为3VPP值。

楼主:
    由于接近年关,太忙了,还有20多张图片及十几个压缩包,每天10张图片或10个限制在300K的压缩包,太花时间了,所以把剩下的图片PS一下,把几张图片合成一张的方式,加快发贴。
以下为电位器1/3位置的正弦波输出值,示波器显示为1VPP值。方波经电位器控制后再放大的输出,显示电压与示波器电压基本一样。
以下为频率计,由于整形电路有问题,所以只写好计数程序,没有校准,等改好整形电路后再完善它。使用方法是长按为改测量方式,短按为保持。以下图是用本机的信号发生器发方波提供给频率计输入进行检测,4张图分别为1000HZ的图。2M信号输入的图,闸门时间为1S。2M信号输入,闸门时间为0.1S。最后一格是1G那档的检测,暂时用2M的信号直入计数检测,由于1G档是先把信号除了64后再计数,所2M的信号*64,即为128M的显示值。
以下是简易万用表的的对比图,万用表的使用方法是短按编码器为换档,万用表板有个校准开关,当长按校准开关时,会进入校准状态,左右旋编码器会对当前的测量值进行调整,调到与对比值差不多就行了。电压档的对比,在200mV档测试量3个电压,分别为低中高电压,用于检查线性,由于没有专用的对比仪表,只能用烧屏的4 1/2的万用表进行比较。以下为分别是197mV,7.6mV 的对比较图
以下是0.5mV及2v档电压比较图
以下是20v及200v档的对比图。
以下为二极管档测量二极管正向导通电压及6.8v稳压管的电压值。
以下为电阻档的对比图。由于在测试时发现如用高阻校准后,测量低阻偏差大,用低阻校,高阻偏差大,这个问题从200mV电压档对比检测看应是与电压没关,有可能是恒流电路的问题。因接近年关,没时间查,所以过年后再查。

以下是这个工具的电路图及单片机程序,由于共有14个290K的压缩包,还需2天,文字说明在明天。
以下是单片机程序,共有3个,一个是显示主控程序,一个是频率计程序,一个是简易万用表程序。由于本人水平有限,程序可能用BUG,电路及程序可能有不合理的地方,请各位大侠指出,我看工作情况再修改一下。

楼主:
   由于本制作共有3片单片机,主控是用stc15w4k48,频率计及简易万用表是用STC11F05,它们之间是通过串口通信的,程序共用3份。主控程序接2.2寸的SPI接口的彩色液晶,由于stc15w4k48速度有限,全屏刷新一次液晶大约需要0.3s,所以程序只在转换功能或启动时才全屏刷新,其它基本上都是部份刷新,有变化的数据才刷新,所以显示占用的时间极少,不会影响主程序的运行。主控单片机充分利用它内置的PWM、SPI、ad、EEPROM及多串口,通过控制AD9833等产生低频信号,DS3231提供时钟信号。频率计是由于单片机计数口没有这么高输入频率,通过74HC393进行预分频,然后进入单片机计数口进行计数,通过单片机第二时钟进行计时,来算得频率值,对于10-20M档有1s及0.1S两档的闸门时间,对于1G档用0.6s的闸门时间。对于简板万用表是通过控制18B的AD集成MCP3421,设置成*8倍的方式,通过计算的方法取到当前电压值,电阻档采用恒流法。

以下是电路图及PCB图,是用AD13画的。由于共有11个压缩包,所以一天传不完,今天传9个。
以下为显示主控,它是用stc15w4k48的单片机,采用这单片机内带的6个PWM,分别控制维修电源及电子负载及液晶的背光,显示是采用2.2寸的SPI接口的彩色液晶显示器,用编码器进行人机交换,并把温度检测及2路电压检测集成在一起。
以下是底板及频率计部份,这两个是一起的,画图时分开画。主要是分配IO口及电源处理及烙铁控制频率计数等。
以下是维修电源及电子负载部份。
以下是信号发生器部份

网友:
动手能力不是一般的强,赞!

楼主:
以下为简易万用表的电路图。
全文完成,由于本人水平有限,程序可能用BUG,电路及程序可能有不合理的地方,仅供参考。由于制作过程比较赶,摄的图片不多,如还需提供什么图片,可以提出,我再摄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发完了请告诉一声。

参赛用的多用工具组合贴全文已写完。

网友:
不错动手能力很强!

网友:
很好的选题,不错的制作,非常喜欢!赞赏!

网友:
我也一直想有一个类似的设备,将大部分常用的仪表、工具、设备集成在一起,免得工作台七零八乱。楼主的这个作品要是能够定型成产品就好了,先赞一个!

网友:
动手能力太厉害,支持楼主的DIY,作品漂亮,实用,必须顶上去!

网友:
可以进一步完善,开模,批量成品。

网友:
集成工具的理念其实很适合广大坛友的,毕竟不是所有人都有自己的“独立车库”,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来集成工具  然后慢慢改进成模块化的

网友(2017-02-12):
感谢楼主分享这么强大实用的工具,祝楼主获大奖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这么强大实用的工具,祝楼主获大奖。希望以后能看到楼主有单一功能仪器制作造福于 坛友

网友(2017-04-23):
高手!高手!

网友:
用途多,关键外观还如此和谐、美观。。。

网友:
很厉害的样子 节省空间不少

网友:
动手能力太厉害,作品漂亮,实用,支持楼主的DIY.

网友(2017-06-12):
做得真好,动手能力强啊

网友:
实用的工具,太强悍了。

网友(2017-08-09):
技术力量强大,学习中

网友:
高手在民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