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多年的洗衣机用什么东西清洗好呢

楼主(2017-01-14):
最近发现洗衣机里污垢很多,用了5年还没处理过,不拆开的情况下有什么办法清洗吗?

楼主:
自己坐个沙发

网友:
如果是波轮洗衣机把波轮中间的一个螺丝取出来,把波轮向上提出来,用硬刷子和洁厕王斥候,洗后马上用清水冲净,如果是滚筒就麻烦的多了

网友:
有一种洗衣机清洁剂

网友A:
这个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了!要专业的师傅才可以

网友B:
洗衣机槽清洁剂!超市一般都有卖,一次不够干净用两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了!要专业的师傅才可以

我属于半专业,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洗衣机槽清洁剂!超市一般都有卖,一次不够干净用两次

这种清洁剂天气冷用冷水能洗干净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清洁剂天气冷用冷水能洗干净吗

     只要水没结冰就能反应,怕效果差就用热水,泡久些,比如一个晚上

网友:
用84消毒液伺候

网友:
我觉得!还是用!高压枪!伺候!!!!

网友:
我试过 像你的都用这么长时间没清理过  洗衣机槽清洁剂 用处不大   我之前把波轮和内筒 统统拆完了   从里到外全部洗了一遍  里面真脏 好多缝隙 用洗衣机槽清洁剂是清理不到的  还是拆完洗比较透彻

网友:
时间久了 还是需要拆机清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