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orico lcr525 1s5r sata硬盘阵列盒怎么用

楼主(2017-01-14):
请问orico lcr525 1s5r sata硬盘阵列盒怎么用,现在插上显示只亮

网友:
host接电脑主板,其他的接硬盘,最多能接 5个,应该能支持RAID 5,0,1,3和clone,large,normal模式,模式色设定通过面板按钮和液晶屏完成。

楼主:
那开机时候选择哪个硬盘,启动盘也连在卡上吗,启动时候还要设置什么的吗,还是自动就可以启动进入系统。我现在连接两个硬盘,启动时候提示没发现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