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H21K60彩电二次不开机检修过程

楼主(2017-01-14):
长虹H21K60彩电二次不开机检修过程
   询问老客户得知,该机是他媳妇的嫁妆配送第一次维修。在他近处的一个维修门市放了几天没有修好

。说没有配件,我问他什么配件他说维修师傅说,是CPU存储器,,,快递都停了修不上了。和朋友说好

春节前不一定能修好,他说你慢慢检查吧,我过几天就回老家过年,放在你这里放心。正月十六我就回来

了。谈好价格以后把电视搬上工作台他就离开了。
   打开电视后盖,查看主板多处有补焊痕迹,前任维修员也是下了功夫的。电源部分行输出附近都拆焊

过,该查的地方都动过了,已经不是原始故障了。我也是没有信心能修好它,大不了也放弃维修,废话少

说晚上再做判断。过程如下:
   一,先用细颈实验主板实验(没有焊接痕迹)电视工作正常,排除显像管 偏转故障。
   二,装上原来的主板,检查没有明显的短路,开机+B电压是33,5V正常是130V,待机应该是65V 左右。
关机手摸R435发烫。短路T401行推动变压器次级,+B不升高,说明问题在场块或伴音块故障,检查没有短

路,断开供电依旧。
       进一步判断,断开J069跳线,+B处C561电容并100W白炽灯单试电源待机66,9V,用Q7万能手柄编码

088开机灯泡亮,电压是132,1V.说明是行输出故障,并且是过流故障。用遥控器开关机控制正常,说明

CPU存储器基本正常。拆下行输出型号66J,属686号。用行输出检测仪判断是正常的,短路一圈指示灯熄

灭。细看高压包有鼓包处。高压包是坏滴。行管D1651        二极管档位正常,用数字表200M档位正反为1M 正

常是1M和80M。行管是软击穿不容易发现。为了减少库存,用库存新高压包485号(67s)代替,两个高压包

的区别是代换包没有180V,其它功能脚一样。行管用D2553,高压包在磁芯上用绝缘导线绕10圈,分别焊在

+B和180VZ整流管处,开机待机65V手柄开机+B132V出现雪花光栅,接AV1信号试机,声图色一切正常。
   三,为了用户使用的安全,换2K可调把+B电源电压调整为图标的130V,疲劳试验正常,行场幅度正常,

合盖收工。
图片奉上  谢谢矿友认真看完,不当之处请指正。2017,1,14上午

长虹H21K60二次不开机  长虹H21K60二次不开机 图片  长虹H21K60二次不开机  长虹H21K60二次不开机 图片  长虹H21K60二次不开机 图片  长虹H21K60二次不开机 图片  长虹H21K60二次不开机 图片

网友A:
谢谢分享好资料,论坛有您更精彩!

楼主:
谢谢  回复 春节快到了 预祝矿友春节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好资料,论坛有您更精彩!

谢谢  回复和加分鼓励   春节快到了 提前祝矿友春节快乐

网友B:
楼主的行输出检测仪还有别的用途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行输出检测仪还有别的用途么?

还有 电脑显示器 的信号发生器功能

网友C:
看来好的工具可以有效的提高工作效率,早年一块47打天下,只要原因还是仪表的价格太贵了,个人都无法承担的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好的工具可以有效的提高工作效率,早年一块47打天下,只要原因还是仪表的价格太贵了,个人都无法承担的 ...

维修这一行就像找迷坟,知道故障坏件就在某个单元电路,任你想出千方百计就是找不到。百分之八十的时间都耗在找坏件上了。有得心应手的工具无疑会大大的提高工作效率,缩短维修周期。

网友D:
行输出检测仪是亮点,这东西之前没见过,什么原理的呢?难道是自发行输出信号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行输出检测仪是亮点,这东西之前没见过,什么原理的呢?难道是自发行输出信号么?

高压包检测: 只需要将高压包拆下来,用自制的鳄鱼夹分别夹在 高压包+B 引脚、和行管 C集电极 两个引脚上,接上电源,如果4个指示灯全亮证明当前测试的高压包是正常的。用1000V直流电压档,红表笔接高压帽端,黑表笔接高压包的ABL端,会有250V以上的电压。加速极,聚焦极都会有电压输出。如果4个指示灯全都不亮证明当前测试的高压包是坏的。坏高压包的高压帽端与ABL端的电压下降为150V以下, 平时维修人员多积累经验,可以百分之百的检测出高压包的好坏!

由于行输出是一个变压器,当次级有短路或漏电的情况下,自然会拖垮初级的电压。一个简单方法:在磁芯上绕一根导线,导线的两个头在短接和不短接的情况下,在检测仪鳄鱼夹上的电压差特别明显,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高压包检测: 只需要将高压包拆下来,用自制的鳄鱼夹分别夹在 高压包+B 引脚、和行管 C集电极 两个引脚上 ...

学习了,功能的确强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功能的确强大啊,,,

我们共同学习共同提高

网友E:
这类帖子必须加分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类帖子必须加分鼓励!!!

谢谢版主加精加分支持鼓励   一定继续努力

网友F:
  楼主倒会“量检裁衣”,检测高压包好坏的小仪器电路是亮点,不知能管多长时间,希望两年后再来看效果!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倒会“量检裁衣”,检测高压包好坏的小仪器电路是亮点,不知能管多长时间,希望两年后再来看效果!谢 ...

库存新高压包还有几十个,遇到能用上也能保证收视效果的高压包就有上了。用一个少一个减少库存。

网友G:
引用 楼主:
维修这一行就像找迷坟,知道故障坏件就在某个单元电路,任你想出千方百计就是找不到。百分之八十的时间都 ...

一台最终是高压包(外形完好)短路引起电路保护的索尼KV-DA29电视机我搞了好几天,有得心应手的工具恐怕就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台最终是高压包(外形完好)短路引起电路保护的索尼KV-DA29电视机我搞了好几天,有得心应手的工具恐怕 ...

有得心应手的工具恐怕就简单了。是的,适合的常用的工具应该有,回报的事半功倍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