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块表头是不是要充磁了?

楼主(2017-01-14):
输入零时在最左边输入40μA显约47μA,是不是要充磁了?

网友A:
没看明白

网友:
500表头满篇转一般在39-41UA

网友A:
输入40UA这个时候500表头的指针应该指到右边的0位。 你这个确实有些掉磁了。充吧

网友B:
500型表头指针没在机械零点,调整到另点再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40UA这个时候500表头的指针应该指到右边的0位。 你这个确实有些掉磁了。充吧

谢谢肯定,我就是不肯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0型表头指针没在机械零点,调整到另点再测试。

谢谢!曾调过,跟这个样子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

两张图,第一张是没输入电流,第二张是输入40μA电流时的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曾调过,跟这个样子差不多

不可能一样,必须调整到机械零点,这样测量数据才准确。

网友:
首先将表盘平方,指针起始位置对准左边的0位置。  在开始测试才准,再者你的40UA的输出保证准确才行。
,由图看来你的表头问题不是太大啊

网友:
不是差不多,而是要准确才行

楼主:
机械零位调过了,只是指针晃的厉害,稍微不平就跑了,通过调整表盘水平面指针可以到左侧零位,可是我不确定是真水平了,还是靠重力平衡了

网友:
这个源的精度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械零位调过了,只是指针晃的厉害,稍微不平就跑了,通过调整表盘水平面指针可以到左侧零位,可是我不确定 ...

这么说这块表头的平衡很不好,灵敏度是关键,平衡也很重要。平衡不好也会影响表头精度。

网友:
确实是平衡不好,应该先把平衡调好,再看灵敏度,另外指针乱晃是轴与轴承座间隙过大了,调一下轴承螺丝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