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索尼随身听wm-fx305,ta8122电路am和fm不能切换。

楼主(2017-01-14):
索尼随身听fx305的am和fm无效,无论切到am还是fm,都是在am,无法切换到fm状态。机芯使用ta8122af单片收音机电路,怎么从电路中检测?看其他拆机电路。和fx105,315类似吧。

网友A:
波段开关易损(氧化接触不良),先从它查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段开关易损(氧化接触不良),先从它查起......

呵呵。这个机器电路板太精细,不太好拆下来啊。放弃了。感觉也是波段开关的问题,但用万用表测试不到。太小了。指针插不进去,放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这个机器电路板太精细,不太好拆下来啊。放弃了。感觉也是波段开关的问题,但用万用表测试不到。太 ...

这档次的机器机壳/电路板全靠卡扣紧固,拆起来不难。需要的是细心,别把卡扣搞坏(塑料老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