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前辈,胶木外壳上的油漆用什么能擦除

楼主(2017-01-14):
求教各位前辈,胶木外壳上的油漆用什么能擦除?有部红色胶木电话被喷了绿色油漆,怎么才能去除油漆又不伤胶木表面呢?大家帮忙出出主意,谢谢!

网友:
稀料试下。。。。

网友:
用二甲苯试试。

网友:
化油器清洗剂  最好稀释一下测试看看

网友:
淘宝,油漆脱漆剂大把1

网友:
香蕉水不行吗?

网友A:
所谓的“电木”是热固性酚醛塑料,成型以后加热不融化,不溶解于溶剂,热塑性塑料加热熔化,能够溶解于溶剂。鉴别方法很简单,用电烙铁头在电话机内部不损坏外观的地方烫一下,如果能够变软那么就是热塑性塑料,电木大部分都是黑色,褐色的,用于耐高温的闸刀开关底座,功率比较大的灯泡底座。红色的大部分都是热塑性塑料。电话机外壳大部分都是聚苯乙烯,ABS热塑性塑料制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谓的“电木”是热固性酚醛塑料,成型以后加热不融化,不溶解于溶剂,热塑性塑料加热熔化,能够溶解于溶剂 ...

前辈说的太好了,长知识了,谢谢

网友:
铲除小广告的那种小铲刀,商店有卖,用途非常广泛,对于外壳的污物,油漆一铲就掉,不过角度不能过大,刀片与机壳的夹角越小越好,如果买不到,也可以用美工刀前面斜面铲除,注意不要用力过大。
此外那种小铲刀清理油烟机的涡轮,阻拦油烟的纱网表面的油污非常好用,然后再用烧碱溶液一煮,油污一扫而光。

网友:
电木是玻璃纤维吧

网友:
用煤油最好。只是现在不好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