浏览器不能上传图片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7-01-14):
经常看到有坛友发帖无法上传图片,因个人使用习惯和喜好不同,使用的浏览器也不同,但设置方法大致相同。
下面先说IE浏览器
提示“无效的图片格式”时,请打开Internet选项 - 安全 - internet - 自定义级别, 把其中的“将文件上载到服务器时包含本地目录路径”选项 启用, 就可以了!

兼容模式的切换

再说一下搜狗浏览器

火狐浏览器

网友A(2017-03-09):
火狐还是不能发图, 也不能使用表情符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火狐还是不能发图, 也不能使用表情符号.

眉版好 您下载安装插件了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眉版好 您下载安装插件了没有?

华版好. 请问要安装什么插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华版好. 请问要安装什么插件啊?

需要安装ie tab插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安装ie tab插件。

好的我来试试. 刚才打开火狐弹出一个整版的公告 ,说火狐即将停止对XP和vista的支持. 郁闷啊.

网友A:
在火狐上安装了ie tab 也还是不行. 算了不折腾了. 火狐很快就不支持XP了. 到时候我换ie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火狐上安装了ie tab 也还是不行. 算了不折腾了. 火狐很快就不支持XP了. 到时候我换ie吧.

用ie的话只要切换到兼容模式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ie的话只要切换到兼容模式就可以了。

多谢华版关注.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