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干扰天线和电调中波机今晚终于完工了

楼主(2017-01-15):
现在家里的电磁污染真的受不了啦,不知道是哪个倒霉邻居的电器,只要一开我的有磁棒和没磁棒的机器全部是嘈杂声根本没法听。139、339、小八一只要20兆赫兹以下全没戏。在晚上看了那么久的资料,干脆下点本钱做个抗干扰环形天线靠谱点。
还是选用接线盒做底座,镀铜铝管作屏蔽环,选用365*2的空气可变,波段开关6档选择初级匝数调整覆盖。
前段时间捡了个收音板,做工不咋地又被上家搞得一塌糊涂,干脆改了装个壳好看点,花了几十大元。
这个烂收音机板子也不知道是哪个收音机的内脏,线路还很有特色。使用了3DM1A作OTL直接耦合功放的第一级,为了电平匹配还用了负电源,采用的是共基极放大电路直耦共集电极的第二级。直耦推动级又用的是PNP管共射接法推动复合功率管,与一般的OTL电路完全不同。直流中点反馈电阻接到3DM1射极,不过这只电阻阻值特别大,4.7M!。这只3DM1被打穿了,e-c极间电阻不到200欧,但是整个电路还是正常工作,中点电位只偏了不到10%,声音还没有明显失真。结果前天手痒不小心碰极把3DM1给烧了,换其他如9014等高β管都不理想恢复不到原来的状态,干脆把低放电路改了,换成经典的OTL电路,用3AD6C来做功放管,声音杠杠的。
收音头部分也很有特色,用了一般只在军机才采用的独立三极管放大AGC电压电路。所以我估计这个内脏应该是诸如长风等军转背景的厂家的产品。中放用的是共基-共集电极电路和二端465陶瓷滤波器,虽只有一级中放,但中频动态范围大,音质好。天线线圈也很特别,用的是TTF2-1中频变压器。手头上也没2*270的可变了,再说了想装机简单点,干脆改成了电调谐,效果还不错。
经过初步试机,用拖线接收的效果整的是。。。。。。太差了!还不如用电池的磁棒机。用抗干扰环形天线接收的效果非常明显,倒霉邻居的电器干扰只在几个频点上有,但感觉强度已经不大。电台接收的背景噪声很小,灵敏度和方向选择性都不错,就是一手天调一手调谐感觉不方便太别扭。
今天刚做好太晚了,过几天把机子统调一次再来听。

楼主:
直径400,初级9匝,次级1匝。你的绕制参数怎样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直径400,初级9匝,次级1匝。你的绕制参数怎样的?

防水盒和你的一样大,只不过我是沿长边装的

网友:
非常给力, 现在的中波干扰太严重

网友A:
大环天线分佈电容大, 电感量要适当细点再配大P可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环天线分佈电容大, 电感量要适当细点再配大P可变

电感量不能小了,720P全上才刚够低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铜环部分具体怎么做的?各项参数?如何处理的?

不是铜环,是空调用的镀铜铝管。参数在上面已经回答了

网友:
请问楼主,这环形天线怎样做?

网友(2017-03-19):
环形天线里面怎么接线,楼主能画个简图吗,谢谢

网友(2017-06-21):
怎么做的有电路图吗?

网友(2021-04-21):
不错,也做了个。

网友:
天线怎么做的能详细描述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