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 矿机 (不需电池), 小圈圈天线, 1SS86 检波, 巡航试听

楼主(2017-01-15):
最近有空做了一些修改, 有机会巡航试听, 还可以. 线路简单, 容易成功, 很快可以感受听 FM 矿机 (不需电池) 的体验.

FM Xtal radio xiaolaba

FM Xtal radio xiaolaba

一些调试装置的经验, 如果住家里面有 WIFI, 把这个收音机白色的圈圈天线靠近 WIFI 路由器或尽量靠近里面芯片, 耳机听得到叽叽喳喳声的话, 就装好成功了. 或者可以到城里, 看看哪个楼顶装了一堆手机发射站, 靠近那地方转悠转悠一圈, 在某个点耳机也可以听到叽叽喳喳声的话, 也可以.

基本上这个收音机就是很宽的频带都可以接收到讯号, 88MHz - 2.4GHz 都有效果, 所以这样的调试方法才行得通. 有多好的选台效果或者多好的音质不予评论, 不需调台, 也不能调台, 简单易做是要点, 收到听到是重点.

主要是多出外走走, 用 1SS86 检波, 手边没要其他二极管可用. 到室外距离 FM 电台发射塔 2-5 公里以内的话, 一般就收听无虞,  但可能会串台. 最远的清晰收听记录是 12.5公里.

不要录音的话可以免掉一个耳机插口, 要录音就留着, 另外再作一条录音线接手机孔, 看这贴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345796-1-1.html

C1 (3300p) 和 R1 (5M6) 给收听 AM 用的, 这里基本上没用到, 不装也可以, 留着也不碍事.

不固化用面包板试验也可以, 就几个零件插一下, 比较麻烦是圈圈天线的固定问题, 所以固化比较好移动携带.

不需要特别的仪器, 一个万用电表可以测量接线通断就可以了.

耳机选最便宜的压电片耳机, 或者买个压电蜂鸣器 (20mm直径有共鸣腔) 那种改装, 整个收音机兜起来就几块钱的事, 不是啥宇航用神秘科技产物.

所有这些零件都是差不多就好, 例如33p 没有就配个 47p - 100p, 圈圈天线没有长度 36cm 换成32cm 也行, 不需要特别精确, 白色的圈圈天线的形状大约圆形, 没有神秘的, 随便掰一下, 差不多就可以了, 实验过, 都行.

网友:
其实还是拉杆天线最好用

网友:
这个看上去貌似很简单,但是动手去做有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