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3AX31的β超过400,这样的管子能用吗?

楼主(2017-01-15):
今天买的多功能测试仪到了,对手上的一堆老晶体管进行了测试,主要是3AG1和3AX31,对于放大倍数β都在50-80之间,个别有100左右的,发现其中一个3AX31三极管在Ic=4.6ma时,β=441,Iceo=72μA,Ices=1μA,手离开后温度降一点,β=443,Iceo=54μA,Ices测不出。这样的管子能用吗?会不会很不稳定?

网友:
管子上的色点是白色,这说明在出厂检验时就标定hFe大于200,因此这管子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漏电流如此之小,放大倍数如此之大,简直神啊!一点不比硅管差!这管子不要用,保存着。

网友:
在收音机末级功放放心用

网友:
"手离开后温度降一点,”
楼主激动的心情可以非常烫,三极管要热起来嘛,就算是10mA、10V的测试环境也就100mw耗散功率,能有多热?

网友A:
对于晶体管的测试,硅管和锗管是不一样的,一般是要求在标准6V条件下测试。放大400倍的低频管是不能用的管子,另外Ube也是不对的,应是Ibe和Ice,是测晶体管的直流放大倍数。晶体管是电流放大器件,这个你知道吗?3AX31如果用在前置放大,一般在集成极电流Ice5~10毫安时测,70倍左右的管子都是好管子,这个管子是属于处理品的管子,知道吗?你这个网上买的测试仪测得也不对。

网友:
这类管子放大倍数大于400肯定不能用,不稳定。

网友:
这种高HFE的管子最好实测下ICEO,只要数值稳定不漂移,ICEO绝对值大小些无所谓,都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晶体管的测试,硅管和锗管是不一样的,一般是要求在标准6V条件下测试。放大400倍的低频管是不能用的管 ...

Ube参数没什么问题,主要用来判断是锗管硅管和复合管。

网友B:
超常发挥的神管吧,老工艺的锗管也能这样?

网友:
好东西,当年应该是万里挑一的精品了!

网友:
此晶体管“父母”(厂家)生产了一个“超人”换其它表或对对脚位看是否有测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超常发挥的神管吧,老工艺的锗管也能这样?

当年晶体管管子是分级别来卖的,级别越好,钱越贵。绿点、蓝点的管子最好,棕点白点的管子最差。这类管子当年大多是工厂挑出来的次品或是堪用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