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电唱机的唱臂怎样拆下来啊

楼主(2017-01-15):
淘到一个飞利浦电唱机,但后面的配重块掉了,我想把这个配重装上,不知这个唱臂怎样卸下,求高手指点。

网友A:
装配重不用拆呀,你是想把底座拆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配重不用拆呀,你是想把底座拆了吧

那怎么弄啊,我装不上了。

楼主:
这机器正常使用中,中午还录了一盘带呢。配重那个中间的螺丝杆得穿到里面,里面得带上一个小螺丝,这个小螺丝我是想尽办法也没带上,太费劲了

网友:
没啥好办法,慢慢安吧,能用胶粘上吗

网友:
如果这里是唯一可拆卸唱臂的部位,顶出金属销试试(取下唱臂时小心别损坏信号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