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电源如何限流,比如充电?

楼主(2017-01-15):
我的可调电源给蓄电池充电,设定最大电流。最高电压,可接上电池后,电流一到限定值,可调电源电压显示为0,没输出了。
如何设定它在限定电流之下慢慢充,电池电压慢慢上升。最终并不超过最高电压

网友A:
龙威这种比较低档的可调电源,限流方法一般是:
1)在开机无负载条件下,调节电压旋钮到你想要的电压值,不光看表头,最好用万用表量一下,这种低档电源的表头经常不准的;
2)在关机状态下将电流旋钮拧到最小,用导线短接电源输出端子的正负极,如可能,最好把万用表通过电流档串在电软输出端子的正负极之间;
3)开机,此时因为输出短路,电流表头(最好是看万用表上的)上显示的是当前限流后的电流,电压表头显示的电流通过导通电阻建立的电压。调节电流旋钮,使表头电流为你需要的限流电流;
4)关机,取下短路导线,接入你的负载;
5)开机,此时就是稳压限流的工作模式。即当负载阻值足够大时,电源处于CV(恒压)模式,此时电流小于限流电流;当负载阻值比较小时,电流达到限流电流后将进入CC(恒流)模式,此时电压降小于你原设定的稳定电压,因为根据欧姆定理,电压=电流X电阻,由于电阻小,而电流受限,电压无法维持在稳定电压。

另外,你观察一下你的电源上有没有电流调节旋钮,如果没有,那说明是不具有恒流功能的,少数特别低档的电源不限流的,但一般都会有。

网友B:
恒流恒压稳压电源,,有电流没电压,应该是有短路了,充电是需要设定电压电流就行,比如4.2V/1A的锂电池,可以设定电压4.2V,电流0.2C也就是200mA,

网友:
如何做电流限制

网友:
哎呀,爱咋咋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恒流恒压稳压电源,,有电流没电压,应该是有短路了,充电是需要设定电压电流就行,比如4.2V/1A的锂电池, ...

我的可调电源是龙威那种维修电源

网友:
723的电源不带恒流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龙威这种比较低档的可调电源,限流方法一般是:
1)在开机无负载条件下,调节电压旋钮到你想要的电压值, ...

设定电流为何要关机、开机?开机状态不能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设定电流为何要关机、开机?开机状态不能设置?

设定都是在开机状态下设定的,关机是为了短路输出端子的。如果在开机状态下用导线短路输出端子可能会打火,对电源的冲击也比较大。
因为这种使用电位器调节的稳压电源的电压是在输出开路情况下设置,限制电流是在输出短路情况下设置,因此无法同时设置,需要多次开关机

网友:
你这是电源过流保护了,最简单办法是串个大功率电阻

网友:
用稳压电源给电池充电,用带有恒压恒流的电源最省事,如果稳压电源只有电压可调,电流不可调的话,可以串接一只功率电阻,适当调换不同阻值电阻得到所希望的电流值,也能满足充电电流的要求,同时电阻上会有功耗的。还可以用一只LM317做的个可调恒流源,用作电流调节也很实用。

网友:
楼主的电源估计是过流截止型保护,给电池充电应该用限流型保护的电源。

网友:
一般都是设置输出合适的电压和电流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