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做个点焊机,有经验的朋友进来指导下

楼主(2017-01-15):
只加了3圈附边绕组后50Hz下电抗约只有10欧,不敢往220上接了。跳闸了还要去找物业

朋友们帮忙看看这牛做点焊合适不

网友:
建议用旧的微波炉变压器做,环牛不好

网友A:
不知楼主打算焊接什么东西物件      变压器初次极分离开的效果好

网友:
容量太小,不适宜做焊机。

网友B:
这是什么上的变压器,输入电压是40V的?
制作点焊机容量好象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楼主打算焊接什么东西物件      变压器初次极分离开的效果好

变压器输入时40V,输出是110V,准备串在一起做输入绕组。再用25平方的焊把线绕个几匝做输出。准备焊接2mm的铁板,不知用多少伏输出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上的变压器,输入电压是40V的?
制作点焊机容量好象小了。

变压器是额定容量500W的定压功放的输出变。感觉不比微波炉变小,只是没有气隙。不知行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变压器输入时40V,输出是110V,准备串在一起做输入绕组。再用25平方的焊把线绕个几匝做输出。准备焊接2mm ...

点焊2mm钢板该用多少电流我不清楚,但是你这个变压器肯定不够,微波炉变压器做成的点焊机也就是点焊零点几毫米的镍带,据说点焊一点多毫米的机器要好几十千伏安,你这个小小环变恐怕不行

网友C:
40V和110V线圈线径不同不能串联,再说也达不到220,空载都会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40V和110V线圈线径不同不能串联,再说也达不到220,空载都会发热

2个绕组串起来的直流电阻都不到1欧,线径应该是够的。按空载电感看,空载电流在1.5A左右。

网友:
串灯泡试下,看样子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