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录像机维修

楼主(2017-01-15):
求助各位大师,我的松下HD82录像机开始放SP磁带好好的,可是播放了一盘LP磁带以后就不能播放SP磁带了,图像上一层雪花,只能放LP的了,不知道什么原因,请大师们赐教

网友:
清洁磁鼓磁头哇

楼主:
没有效果,而且放lp磁带完全正常

网友A:
用遥控器操作转换到sp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遥控器操作转换到sp试试;

试了,不行啊

网友:
显示屏亮度怎样,亮度要是不正常的话,有可能排线接触不良,拔下清理一下看看;

网友:
SP磁头脏或损坏,擦一下试试,不行就是坏了

网友B:
HD82磁鼓上有四个磁头,其中两个音频磁头,另外两个是视频磁头,每个视频磁头上有两个磁针,一个SP 一个LP,你说的情况是SP磁头脏或者损坏,擦擦试试吧,注意不能用酒精,重放状态下用RMB在磁鼓上走几圈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HD82磁鼓上有四个磁头,其中两个音频磁头,另外两个是视频磁头,每个视频磁头上有两个磁针,一个SP 一个LP ...

我前两天还用酒精擦磁头了;

网友:
磁针是用胶黏在磁头上的,酒精会腐蚀,直接导致磁针从磁头上脱落

楼主:
引用 网友B:
HD82磁鼓上有四个磁头,其中两个音频磁头,另外两个是视频磁头,每个视频磁头上有两个磁针,一个SP 一个LP ...

看来磁鼓坏了

网友:
如目测磁头无异常,也可能是转换电路的事

网友:
转换电路坏的应该比较少,80%磁头

网友:
最主要的是机子太老了,什么部件都老化了。

网友A:
拔插接插件,看看是不是接触不良;
再检查电路板,看看是不是有虚焊,元器件老化,重点是电解电容漏液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拔插接插件,看看是不是接触不良;
再检查电路板,看看是不是有虚焊,元器件老化,重点是电解电容漏液等

前面还放的好好的,放了一盒LP磁带后就只能放LP磁带了

网友C:
松下f55我试过LP不行,SP行,当初也是刚接触录像机,也以为磁鼓牙脏,用人民币旋转磁鼓檫也不行,而且放大镜看磁嘴也是完好,没坑没破,后来又找一台同型号机子,拆磁鼓总成代换过去一切正常了,逐将旧磁鼓上鼓电路板连接旋转变压器线圈位置焊开,发现有一组线圈没阻值,猜想应该是霉断,但HIFI声道一直正常,录音挺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松下f55我试过LP不行,SP行,当初也是刚接触录像机,也以为磁鼓牙脏,用人民币旋转磁鼓檫也不行,而且放大 ...

看来真是磁鼓坏了

网友:
磁头脏了,清洗

网友:
放大镜看下磁头片有缺损哇

网友D:
清洗磁鼓应该使用鹿皮,清洗无效就代换一下磁鼓试一试,,,

网友:
也许是转速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清洗磁鼓应该使用鹿皮,清洗无效就代换一下磁鼓试一试,,,

清洗了,没有用

网友:
清洁一下音控头。

网友:
我的f55有时播放lp的带子会停在lp上,不过用遥控器操作一下就变成了sp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