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介绍一款单管数字化中波收音机,要高灵敏度和选择性的

楼主(2017-01-15):
请介绍一款单管数字化中波收音机,要高灵敏度和选择性的

网友:
不错,帮顶一个。赚积分升级.

网友:
要求改为单模块或单芯片的可能有

网友:
三十多年前用东芝芯片的收录机在湛江能收听到香港的 BBC 中波 675KHZ 广播。

现在的中波哪里还能听啊?

地摊的收音机就好

网友:
单片数字化吧

网友:
估计是“单片数字化”之误。

单片的数字收音机芯片就是DSP收音机芯片,楼主不是已经试过了么?

如果是指早期的那种数字化方案的芯片,那还真没有,需要用小、中、大规模数字电路和分立元件自己搭建。

网友A:
DSP收音机芯片,好像强项都在FM,中短波似乎都很一般,至少是没有比传统收音机更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DSP收音机芯片,好像强项都在FM,中短波似乎都很一般,至少是没有比传统收音机更强的。

主要是AM是调幅波,数字检波和抗干扰处理算法不容易实现低成本优势,就算实现效果也不好,记得之前有报道说上海要实验数字调幅波,后来没了下文。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天线长度无法小型化,DSP处理的大部分都是集成到手机上了。

FM可以用数字鉴相器鉴相,PLL锁频,这些都是数字的强项,很容易实现低成本。

网友:
普通用于车机及便携机的DSP在中短波性能一般化,选择性没问题,主要灵敏度低一点,抗噪比较差。
一直怀疑其抗噪能力差,主因是AM输入回路不调谐的原因, 把一大片信号放进DSP内宽带放大,但内部的放大器线性及噪声指标对中短波而言并不太过关。

不妨就用Si47xx或Si48xx,在AM之前,自己加入调谐高放。这个高放增益不必大,主要增加前后两级调谐回路,这样抗干扰性能应该好一些,灵敏度也有一定提高。

得劲暂停的DE1108项目已决定重启:
http://www.degen.com.cn/news_vie ... =403&Fid=t2:4:2
“把传统模拟收音机性能做到极致,最新的数码功能有机融入”
也有说数码部分有可能要用车机DSP芯片

网友:
这个概念有点令人蒙圈啊

网友:
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哇

楼主:
渴望这样的单管收音机啊。说的不是单片,是单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渴望这样的单管收音机啊。说的不是单片,是单管

你懂什么叫数字电路吗?和模拟电路的区别是什么?
单管怎么可能做数字化收音机?

网友:
我觉得可以,找那种老IC是管封装的(乌贼型),不是片封装(蜈蚣形)的。呵呵!

至于数字化嘛,估计没有这样的老管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是异想天开还是说你对模拟电路真的无知到可笑的程度呢?还要高灵敏度和选择性。

感觉做单管更有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