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调谐电路场管矿石机,线圈绕好了,就等连接电路了。

楼主(2017-01-16):
制作了一只双调谐场管矿石机电路,线圈绕好了,只等连接电路了。先上圈给大家看看。

网友:
老师又做新机了,漂亮!

网友A:
老师我看您实际安装时有波段开关,可电路图没反应出来,要加在第一调谐线圈里吗?能标出圈数和抽头位置最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师我看您实际安装时有波段开关,可电路图没反应出来,要加在第一调谐线圈里吗?能标出圈数和抽头位置最好 ...

你好,矿石机下午已经连接好了,等会上传上来,效果非常好,具体在收听感受里再详细介绍,那个转换开关是表头量程开关,当有强信号时改变量程的,暂时没装,所以没用,等收听试验结束再装上,表头量程五十微安,转换后可以达到五百微安和五毫安 ,这样要强信号时也可以测量电流,避免表头过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矿石机下午已经连接好了,等会上传上来,效果非常好,具体在收听感受里再详细介绍,那个转换开关是 ...

哦,明白了,设计比较周全。

网友B:
看电路图L2吸收的是L1的能量而不是天线的,故L2相对L1是陷波嚣,降低矿机的灵敏度,以上只是个人拙见,

网友:
制做精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电路图L2吸收的是L1的能量而不是天线的,故L2相对L1是陷波嚣,降低矿机的灵敏度,以上只是个人拙见,

你好,今天 下午制作完成了,经试收听,效果不错的,并不是象你说的那样。

网友:
又见一杰作。楼主了不起,矿机研制专家。

网友C:
总是觉得矿机越简单效率越高,但是3DQ的两个G总是会勾起人们的一些想法。两个回路肯定会提高选择性的,这会给制作和调整带来难度。G1和G2的电压是相同的,检波能量是否会增大很多,最好与相同线圈的单回路机比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总是觉得矿机越简单效率越高,但是3DQ的两个G总是会勾起人们的一些想法。两个回路肯定会提高选择性的,这会 ...

你的想法没有错,另外一只单调谐电路的同口径场管矿石机也快好了,到时候再作比较实验。实践出真知,一比较就能知道。

网友:
既然已经做出来了,在使用上还要多调整不同的位置关系,发现其真正的价值所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流表上面并联个点解电容,是吧,起到什么作用?

电解电容的作用是让音频信号通过,这样就减少了能量损失。电流表中通过的是直流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