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焊机问题

楼主(2017-01-16):
    我在一台标称200A的氩弧焊机里面拆出一个线包,是220V,C型变压器。铁芯尺寸是长12 宽7 高23厘米,这铁芯两边都有大小线,小线是漆包线2.0的,大线是扁铜,两个线包都有大线每个线包饶了三层。初级出两条线,次级出四条线,中间接死在一起。单个线包空载电压38V,两个线包空载电压79V,现在任意用其中一个线包都可以焊接,引弧电压38V,拉焊时初级电流30A,焊接电流146A,这样也挺好烧的,但是只用了一个线包,发热量大,烧个三条3.2的焊条线包就烫的厉害,有风扇也没有用。如果用两个线包,中间接死不管,就用尾跟头,引弧电压79V焊接电流200A,初级电流75A,不好烧,初次级电流都大。现在的问题是想引弧50V,焊接150A,拉焊时初级电流30A左右,该怎么搞?拆掉一些次级圈数吗,还是可不可以并联使用,希望坛友们能支招。

网友:
这个应该整流成直流

网友:
淘宝上有卖焊机整流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的对,应该全波整流,或者并连做交流焊机

是直流的,现在做交流用,两个线包并联试过了,焊接时候断断续续的,无法焊接。

网友:
  次级并联  注意头尾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你说的是串联,把那个焊在一起的线头打开,让电压还是30多伏,人家以前是全波整流

已经打开了,并联后电流小,烧的断断续续的。

网友B:
你用一半线圈38v焊接很好,146安,并联后还应该是38v,电流应该能达到290安以上啊,怎么焊接就不好了呢?并联关系改对了吗?但是说实话弧焊机空载电压在60-65v比较合适,焊接后降低28-30v。你这是可控硅氩弧焊机的变压器,用在交流弧焊不适宜。交流弧焊机要求的特性比较软,也就是阻抗要大,说白了几十空载时电压很高,短路时电压降要大。达不到这个特性即使能焊,电压低了引弧困难,焊接质量不高。电压高了焊接时不是咬边,就是烧穿,不能形成良好的焊缝。

网友C:
交流焊机有陡降特性,你的变压器绕法没有这特性所以发热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一半线圈38v焊接很好,146安,并联后还应该是38v,电流应该能达到290安以上啊,怎么焊接就不好了呢?并 ...

确实如你说的一样,并联后电压还是之前的38V,焊接时候就是断断续续的,电流能达到190几安,这样看还是断弧,电压太低,引弧困难,断断续续。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交流焊机有陡降特性,你的变压器绕法没有这特性所以发热厉害。

串联的话,跟普通焊机绕法和接线是一样的。并联的话,只能是线包的尾跟头连接,如果头跟头,尾跟尾机就短路。

网友:
做焊机那个小电抗器是不能去掉的

网友D:
输出线圈串联,再串上电抗器这样就好引弧又不会造成输出短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确实如你说的一样,并联后电压还是之前的38V,焊接时候就是断断续续的,电流能达到190几安,这样看还是断 ...

看你铁芯还有空隙在穿绕一层也可以,但是我不建议你改,电压高了。不能调节,还是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铁芯还有空隙在穿绕一层也可以,但是我不建议你改,电压高了。不能调节,还是不好用。

我也是这样想,两边再加一层线圈,这样就好烧,3.2的应该没问题了,因为没有拆下来绕,直接穿线,只绕了一边就没位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出线圈串联,再串上电抗器这样就好引弧又不会造成输出短路

我有试过串联,加电抗,串联后电压79 电流特大,初级电流上百安,无法使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有试过串联,加电抗,串联后电压79 电流特大,初级电流上百安,无法使用。

输出端串上那个原配电抗器在标准电压下最大短路电流一般也才200多A,如果不串电抗器不要说200A就是500A也能超过,结果就是线圈巨烫。电焊机相当于是老式的日光灯,焊条相当于灯管,电抗相当于镇流器,理想状态空载60-80V方便引弧,引弧后相当于短路状态,如果不加以限制就会烧毁线圈或者电流太大引起电压波动造成断弧。在正常焊接时电抗器要分担几十V的电压的,那个电抗器不是随便配的,大了小了都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出端串上那个原配电抗器在标准电压下最大短路电流一般也才200多A,如果不串电抗器不要说200A就是500A也 ...

串联线包和并联线包都串电抗试过了,绕组串联再串电抗,电压和电流没有任何变化。绕组并联在再穿串电抗也是没有任何变化,这焊机应该是串联然后在加可控硅整流和限流才能使用,现在我把线包拆了,准备重绕。

网友B:
不建议你改,电压高了。不能调节,还是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建议你改,电压高了。不能调节,还是不好用。

我再看看怎么搞,我之前做了一台仿金象11KVA的,焊接3.2MM焊条,只有一个档,数据是照抄金象的。这一个还要研究一下,我看看把小线绕这在一个线包上,跟普通焊机一样做法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再看看怎么搞,我之前做了一台仿金象11KVA的,焊接3.2MM焊条,只有一个档,数据是照抄金象的。这一个还 ...

你要是只用3。2的,建议你52-55v,不要超过5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是只用3。2的,建议你52-55v,不要超过55v。

确实是这样,55V左右的电压是真的好烧,像这个没有参数或者是算不出来的话,只能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是这样,55V左右的电压是真的好烧,像这个没有参数或者是算不出来的话,只能试。

经验而已。

网友:
焊机制作方法
具体方法是:
  找一个或自己绕一个一千瓦以上的变压器,次级用1厘米宽的铜纱包线绕制,输出电压12伏左右,输出电流100安以上.
    防照吸尘器的调速电路做一个电子调压器串联在初级.(也可用2千瓦的手动调压器代替).用于调整电流,焊接不同粗细的管子,
    钳子自制,炭块用电机炭刷或老通信电池里的炭棒.
    根据实验焊接6个管的次级电流只有65安左右.

40平方的铁芯在短时间内(暂载率35%)可达180A 日常使用足够了。
可按下面方法缠绕,保你好用。
每伏匝数按1匝
初极220*1=220匝 用380伏在加165匝串连就可以了。不用380v可以不加
初极先在0-15-30-45-60---------------------------230----------385各处抽头,
    I   II  III. IN .NI                        220V          380V
改变1-5抽头的接线位置可以调整次极输出电流的大小。
初极全缠在一面的铁芯上,外面作好绝缘代用。
次极46*1=46匝
次极线圈缠法有讲究,先在初极线圈外面缠18圈。其佘28圈缠在另一个铁芯上。
初极线径不小于5平方铜线,次极线径要在16平方以上铜线。线径过小阻抗过大,起弧瞬
间压将大,不易起弧

网友:
用整流桥或原来可控硅全桥整流 串上原来滤波电感 再加个300瓦以上80v变压器整流 然后并联 我的是直接在铁芯上加绕2.5平方纱包铜线至80v然后串100uf电力电容限流后整流再和主绕组整流后并联 实践证明 主绕组20v输出一样用 手感和电弧挺度比便宜的逆变焊机好多了

楼主(2017-03-10):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的对,应该全波整流,或者并连做交流焊机

我有一个外径280.内径100毫米的环形调压器,不过卖掉了。

网友:
做电焊这个不好.而磁饱和,用囗字型的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