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管机接收效果视频

楼主(2017-01-16):
单管机收音效果视频

前些天做了一架单管机(锗管3AG1D),近日又略作改进,初级线圈仍用56T,次级6T,再生线圈1T半,我没有把再生线圈套入磁棒中,而是放在磁棒旁边,随时移动再生线圈就可以改变再生量。今天中午偶然把一根长200mm的短波磁棒套在再生线圈中,移动短波磁棒及线圈的位置调节再生,发现灵敏度和选择性大大增加。图片如下(手机像素低,不清楚,见谅):

这是中午12点50左右录的视频,觉得音质还挺好的。晚上电台比白天要多得多:
{h没有权限,只能如此ttp://my.tv.sohu.com/us/2532757/87070515.shtml}

补充内容 (2017-1-17 08:32):
发现再生线圈的引线必须一根放在磁棒下、一根放在磁棒之上才比较好(实际上相当于套了半圈)。两根都压在磁棒下再生会太强,整个频率都啸叫;两根都放在磁棒上就不起再生。

补充内容 (2017-1-17 08:34):
这是晚上八点后接收效果,日韩电台很多,有些弱台录音听起来不是很清楚,电台还是很密集的:
ttp://my.tv.sohu.com/us/2532757/87077931.shtml

网友A:
楼主做得好!赞一个!

看着楼主的360空双,觉得就这样做单管机有点儿太可惜了,推荐个调谐高放的电路给你,有机会可以试试!

有ZWDA老师的帖子可做参考。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44867-1-1.html

网友B:
支持,赞一个!!这种现象只能试验取得效果,理论分析有点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赞一个!!这种现象只能试验取得效果,理论分析有点难度

偶然发现,多谢支持!

楼主:
谢谢各位坛友老师加分!

网友:
再生神柱!!!

楼主:
这个名字起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少了个h,手机点不开http://my.tv.sohu.com/us/2532757/87070515.shtml

对呀,我的用户组权限不能发URL链接,只好少个h就能发上去了

网友D:
值得试试看,请问楼主,短波磁棒上面的11圈是什么?外接天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值得试试看,请问楼主,短波磁棒上面的11圈是什么?外接天线的?

没有外接天线,线圈是我原来打算做短波收音机用的,绕好了放在那里还没用。据我观察与那个线圈没什么关系,主要是磁棒起的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外接天线,线圈是我原来打算做短波收音机用的,绕好了放在那里还没用。据我观察与那个线圈没什么关系 ...

明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接法,与其说是“再生”,不如说“天线”更确切。可以想见,用一根外接天线取而代之,效果估计差不 ...

小的觉得还是再生的成份多,因为:它并没有接在调谐回路中,而是接在发射极与地之间,且有回授给输入电路的作用。本人小白啦,浅见勿哂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楼主做得好!赞一个!

看着楼主的360空双,觉得就这样做单管机有点儿太可惜了,推荐个调谐高放的电路给 ...

这个电路笫一次看到,L3--L4数据是多少匝?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路笫一次看到,L3--L4数据是多少匝?

原帖ZWDA老师的数据:

270P密双,
磁棒线圈的初级电感307微亨,
第二调谐回路使用中周变压器改绕,初级140圈,电感量调到307微亨,次级15圈,
磁棒线圈和第二调谐回路的电感量一定要一致,是制作的关键。

如果要用360P的空双,或其他等容可变,
可以先通过频率覆盖计算估计和调试确定磁棒天线线圈的匝、电感之后,再来制作变压器。
总之,两个回路要一致。
手头有LCR电桥,是最好不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帖ZWDA老师的数据:

270P密双,

谢谢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做得好!赞一个!

看着楼主的360空双,觉得就这样做单管机有点儿太可惜了,推荐个调谐高放的电路给 ...

多谢您推荐的电路图,已经收藏起来,以后有机会做一个试试。电感表我有一块,废中周以后淘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帖ZWDA老师的数据:

270P密双,

前些天订了一个空气微调(个头比较大那种),原来准备做专门再生调节旋纽用。有您这个电路可以多一种选择了。

网友G:
这里有一个用360P双连的具有调谐高放的来复单管机

360P双连的具有调谐高放的来复单管机

360P双连的具有调谐高放的来复单管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里有一个用360P双连的具有调谐高放的来复单管机

好的,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