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分析下个进口110V可控硅调速板失效原因?

楼主(2017-01-16):
进口工具上的,110V,目前在直通状态,没有调压作用,目测原件没有烧焦烧毁现象,更换了BTA16 600B可控硅依旧,请教问题可能出在哪里?

网友A:
重点查那个被打磨芯片的工作电压,和电位器相连的管脚,和可控硅相连的脚,把可控硅的控制脚与芯片断开,调电位器,测芯片的输出控制脚的电压有变化吗

网友:
你确定是进口板?

网友B:
打磨的芯片是否是494?对应一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点查那个被打磨芯片的工作电压,和电位器相连的管脚,和可控硅相连的脚,把可控硅的控制脚与芯片断开,调 ...

感谢  电子懂得太少了 芯片又打磨了也没法找资料

楼主:
进口设备  国内代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磨的芯片是否是494?对应一下电路!

不知道啊  程序会有自己丢的可能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啊  程序会有自己丢的可能吗?

这种芯片里没有程序,只是双通道振荡器,通过外围电阻和电容控制震荡频率和脉宽,你可以自己搜索494或者3525的典型电路,和你这个外围元件对比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磨的芯片是否是494?对应一下电路!

查了一下494为16脚   我手里这个是14脚不知是什么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芯片里没有程序,只是双通道振荡器,通过外围电阻和电容控制震荡频率和脉宽,你可以自己搜索494或者3 ...

查了一下494为16脚   我手里这个是14脚不知是什么片?

网友:
这打磨芯片的作为真的呕心人,不管你是抄的版还是自已原创,多大的事,用得着吗,,,

网友:
打磨的芯片是否是LM324.

网友A:
VAIO  2017-1-16 20:09
49416   14

怎么是乱码呀

你查一下,芯片的哪只脚接电源正极,哪只脚接负极
LM339,,3脚正极,12脚接地
LM324,,4脚正极,11脚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是乱码呀

你查一下,芯片的哪只脚接电源正极,哪只脚接负极

芯片第四脚对应可控硅第三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芯片第四脚对应可控硅第三脚

也许是国内某厂自主研发的调光专用芯片,光猜测不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许是国内某厂自主研发的调光专用芯片,光猜测不靠谱

凭我这两下子看来是修不好了

网友A:
可以用普通可控硅调速器改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普通可控硅调速器改一个

多谢耐心指点了  这个板子的配套电机带一个光耦传感器信号给板子  用普通调压板不知能行不?回头试试

网友C:
哥们提醒一下,第一图右上角插针看一下未拆前接那的,反面连着可调电阻。现在可调与地(可能)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哥们提醒一下,第一图右上角插针看一下未拆前接那的,反面连着可调电阻。现在可调与地(可能)断路了。

这个插针是插电位器的

网友:
进口板,不可能打磨芯片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耐心指点了  这个板子的配套电机带一个光耦传感器信号给板子  用普通调压板不知能行不?回头试试

那个三针插头是不是接光藕的,其中两针是供电的,有一个针是返回的驱动脚,和那个小变压器一侧连着,测量一下玻璃二极管两端的电压,这个是稳压二极管,换一个光耦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三针插头是不是接光藕的,其中两针是供电的,有一个针是返回的驱动脚,和那个小变压器一侧连着,测量 ...

三针一个插光耦   一个电位器 光耦是好的  用别的板子测试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针一个插光耦   一个电位器 光耦是好的  用别的板子测试过

稳压二极管上电压多少,和好的板子对比一下,既然有同样的驱动板,何不把14脚芯片换一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稳压二极管上电压多少,和好的板子对比一下,既然有同样的驱动板,何不把14脚芯片换一个试试

板子并不一样  但大致相同   有这个想法  但又怕把另一块给搞挂了

网友A:
这个控制板好像是过零触发控制

网友D:
肯定的把芯片的机理搞清楚,要不然,不好整,不知道型号, 芯片烧了的话都没法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控制板好像是过零触发控制

俺不懂啊  恨啊没好好上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肯定的把芯片的机理搞清楚,要不然,不好整,不知道型号, 芯片烧了的话都没法更换,,

是哦  打磨芯片真可恨  这是逼着买原厂配件板  一块板子天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