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块灯板,没变压器,能否直搭220V?

楼主(2017-01-16):
    家里有两块灯珠板子,30W圆形的明显该上恒流电源;但是正方行的这块怀疑是220V直接的,12V电源不能驱动。

   请教了解灯板的坛友,这两块分别配置什么电源?

网友:
LED灯珠不要满电流使用  5730使用120-130ma电流恒流电源更安全

网友A:
第一片灯板明显标着2B30C——2并30串,自己算一下电压电流就行了

网友B:
每行是12个,还是9个。如果是9个   9*4v=36v  用36v供电,12个
12*4v=48v用48v供电。仅供参考,不对之处请赐教。

网友B:
看看几串几并,每串共多少单个LED,然后估算电压。

网友C:
LED必须使用横流电源,220不能用的!

网友:
一般都是高压直流,直流几十伏到一百多伏恒流供电,除了低压专用的,一般12v都点不亮,类似的驱动器网上很多

网友D:
220VAC是真不能用。就算正向没问题,反向也有可能击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LED必须使用横流电源,220不能用的!

  那淘宝买两套,其实家里改了两间屋子的LED了,懒啊,没拆下来试。
  谢谢坛友的忠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淘宝买两套,其实家里改了两间屋子的LED了,懒啊,没拆下来试。
  谢谢坛友的忠告!

不客气

网友:
搞清楚是几并几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几串几并,每串共多少单个LED,然后估算电压。

  圆的没数,正方形的灯珠貌似高档点点,9*12=108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电容限流,1uf大约 80毫安的电流

  这是新办法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220VAC是真不能用。就算正向没问题,反向也有可能击穿的。

   发这个帖的本意也有警告打算直搭220V的同学,不可以,要烧家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灯板上没有看到电源芯片,不可直接220伏,必须外接驱动。

   是的,猜不出具体供电电压,有些急了就想用220V试,但是还未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行是12个,还是9个。如果是9个   9*4v=36v  用36v供电,12个
12*4v=48v用48v供电。仅供参考,不对之处请 ...

    我试试看。

网友:
LED必须用恒流电源,直接220V不能用的!

网友:
    我家的LED灯板在我刚买回来时就把驱动器上的电流取样电阻给改大了些,大概降了30%的功率使用,现在用了5、6年了,没有任何光衰。
    单个LED按4V电压来算的话估计是超功率使用了,发热会非常大,光衰也会很严重。当然这只是理论推算,实际使用中电压并不重要,现在的驱动器一般都能适应大范围的电压变动而保持恒流输出,关键是要驱动电流要适合灯板的要求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每行是12个,还是9个。如果是9个   9*4v=36v  用36v供电,12个
12*4v=48v用48v供电。仅供参考,不对之处请 ...

LED灯珠一般可不能按照4v计算,无恒流源的情况下只能最多按照3.0v计算,最多3.2,否则光衰很快,下边贴个图,是百度截屏的,灯珠型号5630,平时4串我用12v电源,8串用24v电源,已经使用将近一年无问题。

百度2630灯珠参数

百度2630灯珠参数

网友:
不可直接220伏,需要加装恒流驱动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片灯板明显标着2B30C——2并30串,自己算一下电压电流就行了

  平时买都带横流电源,这两块没有,就傻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