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调谐电路场管矿石机终于出炉了,效果挺好

楼主(2017-01-16):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有了普通场管矿石机的制作经验,按照论坛上的这个电路制作。原来的是用的二只磁环,我尝试用空心线圈来代替,但心里还是没有底,通过材料准备,线圈制作,今天终于把电路连接起来了。双联经过精心调整一致,线圈因为加工了螺纹,一致性更好,也容易控制稳定度。线圈都可以独立移动调整。电路连接好后,先用中波信号发生器进行试验,但现同步性相当好,先用中波信号发生器发出一个1000K频率的信号,然后调整线圈到最佳状态,就是音量最大化。然后把频率从中波低端到高端分别进行接收试验,发现同步性相对好,灵敏很高,拖的半米线离开一些距离,仍然收得到较好的信号,低端接收频率在520左右,高端接收频率在1500以上。为了便于方便观察试验,天地线插口装在铡面上,这样暂时不用背板也一样试验。以后背板使用透明亚克力,方便观察,接着接上天地线试收听,发现灵敏度和选择性有明显提高。抗干扰能力也提高明显,跟边上装的那个二十厘米口径的矿石机相比较收听后,二十厘米的口径矿石机,收台过程中干扰信号明显的位置,用这台双调谐场管矿石机接收时,已经听不到干扰声,有个说书台的音量也比大口径的矿石机要好许多。特别是选择性方面提高得很明显。相邻的电台影响就小许多。大口径那台接收听时干扰明显。选择性感觉明显不足,表现在转动台的角度较大,因为是初步试验收听,区别还是比较大的,我这个双调谐电路用的调谐线圈口径十一厘米,天线线圈放中间,场管检波线圈放在其中一只调谐线圈上。图中转换开关没有用,是准备改变表头的量程用的,以后再装扩大量程的分流电阻 ,通过转换开关就可以改变表头的量程,以适当强信号下避免表头超量程。先上实物图,电路图和[安装图,具体详细的体会等接收一阵子后再给大家分享。

楼主:
这二只矿石机初步试收听对比,灵敏度差不多,大线圈略胜一些,选择性场管双调谐的要胜出许多。

网友:
又是一件宝贝!

网友:
楼主能把详细的制作参数公布一下就更好了,方便论坛朋友仿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二只矿石机初步试收听对比,灵敏度差不多,大线圈略胜一些,选择性场管双调谐的要胜出许多。

天线线圈放在L1和L2中间效果才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线圈放在L1和L2中间效果才会好

你说的没错,天线正是放在中间的啊,你是不是没注意看清楚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二只矿石机初步试收听对比,灵敏度差不多,大线圈略胜一些,选择性场管双调谐的要胜出许多。

建议楼主把天线线圈也加上可变电容并抽上多个头,那这台矿机的效果会更加好的,

楼主:
我原来设想是在正中间的,实际上由于场管线圈的影响,调整后不是正好在正中间位置

楼主:
刚才发现在因为口径输错了,造成调谐线圈匝数偏多了,所以最高频率只能到1500K,下次把匝数调整过来,

网友:
多产作者,支持diy,您和香港张大师有得一比。
特别是收听体会,提供了宝贵经验,谢谢!

网友:
老师的设计,装配,工艺一流。

网友(2017-05-18):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进来学习,喜欢大声,尤其是大喇叭矿机

网友:
提供了宝贵经验,谢谢!

网友:
长见识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非常漂亮。如果用这个电路做短波效果会如何?线圈数据该为如何?

楼主:
用在短波也可以,只是参数改成短波的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在短波也可以,只是参数改成短波的就行了

谢谢。在犹豫是用磁环还是用空心线圈。

楼主:
磁棒磁环,空心线圈,都可以,各有各的优点,不要纠结,都试试也 可以,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手工一流

网友B:
引用 楼主:
磁棒磁环,空心线圈,都可以,各有各的优点,不要纠结,都试试也 可以,

谢谢老师鼓励!请问如果用双磁环做,天线线圈要绕在哪个磁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老师鼓励!请问如果用双磁环做,天线线圈要绕在哪个磁环上?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74177-1-1.html
照着这个做就行了

网友:
谢谢指点,拜读了梁老师的大作受益匪浅。

网友:
现在的电磁环境还能收听节目吗?

楼主(2017-06-23):
引用 网友C:
谢谢老师的分享,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有条件,有时间,有精力的话,有空就多做做,挺有意思挺好的。其中的乐趣是旁人体会不到的。

网友:
两个矿石机多少钱?

网友:
非常漂亮的制作,我啥时候能做出来呢?

网友:
很漂亮明天我也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