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开孔器使用技巧

楼主(2017-01-16):
刚买来的飞机开孔器,几次使用时是把刀刃宽度调到合适就用了,这样用发现很不好用?后来经过调下刀刃方向,好用多了,方法是:把一边的刀刃拆下调个方向再安上用,另外再调整一下两刀刃宽度不要在一条线上更好。

比如要开一个10CM的孔,刀刃一边距离中间是5CM,另一边距离中间是4.5CM。这样利于排屑。

正确使用法。

错误方法

网友:
老哥不会刚发现吧??  飞机开孔器本来就是这样用的呀, 两个刃的切割宽度约等于刀刃厚度即可,

网友A:
这样其实只有一个刃在工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其实只有一个刃在工作啊?

一切一排吧?

网友B:
最好接个透明圆盆在外面防止东西飞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接个透明圆盆在外面防止东西飞出来

电钻钻不动。多数是手工控制。

网友B:
这东西价钱可够乱的, 在某宝上 3 块钱到 30 块钱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价钱可够乱的, 在某宝上 3 块钱到 30 块钱都有

我这个当年30元买的。很少用,手,枪钻要13MM的功率才够,10的钻不能用。

楼主:
十几年前请人帮车了个刀刃,开沉孔用,本来要车一对的,只车了一只,也没再叫他车。沒法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接个透明圆盆在外面防止东西飞出来

感觉这个罩只是接灰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十几年前请人帮车了个刀刃,开沉孔用,本来要车一对的,只车了一只,也没再叫他车。沒法用了。

不用送给我吧!

网友:
我也不懂使用,受教了。12年买的飞机开孔器还没开封,密度板都切割好了

网友C:
好多年前有一次刀头飞出来吓坏了,从此打入冷宫。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好多年前有一次刀头飞出来吓坏了,从此打入冷宫。

千万别用电钻按飞机开孔器开孔,很容易出事故,我试验了一次,差点出事!开石膏板可以,开密度板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千万别用电钻按飞机开孔器开孔,很容易出事故,我试验了一次,差点出事!开石膏板可以,开密度板免了吧!

谁都怕,手动钻钻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