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维修,求助

楼主(2017-01-16):
如题,示波器上的按钮开关叫啥?还有那些旋钮叫啥?编码开关还是数字电位器?

这开关叫啥

这开关叫啥

网友:
上面板图,才好判定

网友:
这个开关内部容易氧化,喷点除锈剂多来回按按就好了,拆开打磨再装上效果更好。

网友:
我经常向电位器膜片滴入变压器油,效果不错,个人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