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生代直放式收音机

楼主(2017-01-17):
词曰:

来复再生情未了,甲子知岁少!阁中灯火又盈宵,不堪忍受直放低指标。
“ 7642 ” 尤可依,高放考毕兹。“ O T L ”亦相惜,比肩超外差式七管机。

话说几十年前的几十年后,放不下的仍就是直放机。就当前的物质条件、经济条件、技术条件以及直放机发展状况来说,无论哪个方面,都是必须为当年的“情怀”做个了结,给自己的童年梦想一个满意的交代。除此之外,就是直放机舒展、纯正的音质,也是挥之不去的留恋。

于是下决心做点事情。

直放机虽说线路简单,想提高性能还要另辟蹊径,传统的来复再生还停滞在几十年前的水平上,总觉得来复再生电路不够稳定,放大量、反馈量得不到有效控制,电路结构存在缺陷,收听时的鸟鸣声如影随形。先以单管来复再生式直放机为例,试分析其缺点。

调谐回路:磁性天线接收到的微弱高频信号,经降压送入三级管进行放大,这个不如换个说法:是推动三极管进行放大,本来就微弱的高频信号,还要推动三极管,导致调谐回路的有载Q值大大下降,事实证明,尽管用尽各种工艺手段来提高天线Q值,仍就不能带来本质的改变。所以,三极管放大电路只从调谐回路索取而不付出,这样的电路不合理。那不是有再生么?对,再生的确能提高直放机性能,但这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电路,没有自我调节能力,反馈量无法精细控制,强台不啸叫与弱台增益不能相顾,以致再生如同鸡胁。

来复放大电路:既做高放又做低放,两者不能兼顾,即使用两管分别放大,效果也好不到哪里,最终只能用耳机收听。多管的直放机,都是在低放上下功夫,大多采用甲类、推挽功放电路,功率小,频响差。

检波电路:单管有限的放大量,只能让检波二极管做平方率检波,效率低下,失真也大。
缺少高频滤波电路,检波后的音频未经高频滤波,直接送入三极管放大,其中残存的高频成分同时被放大,形成自激。

要摒弃以上缺点,必须开拓新思路。

设计思路:

1. 提高调谐回路Q值。对于高频信号首选电压放大,高阻抗高电压传输能够保持信号幅度不受损失,并联谐振特性恰好可以利用。

2. 充分利用TA7642的放大与AGC能力,以及它的高阻抗输入的特点,更好地与前级匹配。

3. TA7642后加入阻容滤波网络,彻底滤除高频成分。

4. 功放采用性能较好的OTL电路,充分展现直放机音质特点。

根据以上思路设计的直放机,经历了从简到繁,由繁返简的过程,几经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直放机的面貌,从性能上可以与一般超外差机相提并论了,见图1。

工作原理:

磁性天线L1与C4~C6组成天线调谐回路,2×270Pf并联,可以降低磁性天线电感量,提高线圈Q值,使整个频段的灵敏度更均匀。Q1与R1~R3、C1~C3以及输入回路,组成天线自举放大电路,其结构是以考毕兹振荡器为基础,增加了C3,使其工作接近于临界放大状态,充分发挥考毕兹振荡电路的高稳定性,可以获得极高的稳定性,这是再生无法达到的。在考毕兹电路中插入C3,来控制反馈量,以降低电路增益。高频信号从C3耦合到Q1进行放大,再从C3反馈回到调谐回路,为调谐回路补充能量,合理选择C3的容量,可以在整个频段获得非常均匀的灵敏度。与一般的放大器不同,它的输入端也是输出端,提高了回路的Q值,向后级直接输出并联谐振的高幅度。电压增益较降压输出高出几十倍,选择性大幅度提高。

TA7642用于高放和检波。72dB的增益和30dB的AGC控制能力,不是简单电路能达到的,但实际应用中效果并不理想。但是强台却有很好的收听效果,这说明它需要一定的信号幅度,才能发挥正常的效能。它的输入阻抗极高,因此为了简化电路,使用高值电阻进行偏置,与调谐回路匹配。TA7642输出端滤波电容,C8、R5、C9组成滤波电路,滤除高频残余成分。

Q2等组成音频电压放大,Q3~Q5组成典型的OTL功放,因输出功率够用,舍去自举电路降低失真。Q3的偏流取自偏压二极管中点,可以隔离扬声器的有害反馈。

元件选择:

L1用φ10*140mm中波磁棒,φ0.1*31自制纱包线在无尼龙骨架上绕45T。9012、9013为对管,Q2、Q3的β约150~200,过大时应设10K的下偏流电阻。其它无特殊元件。

制作收音机,是一项系统性的工作,机壳是首先要考虑的,没有合适的机壳,只能是半成品。手上有一只比较古老的小验钞手电,是个纪念品,长条形,握持感极好,壳子厚实,没有螺丝,完全拼装,外观好无碰伤,正适合做收音机,可以装140mm的磁棒。

这个机壳简直就是在等待我这部中生代直放机的诞生!

机壳的右端恰巧放双连,无需螺丝固定,尽管我也在前壳上钻了螺丝孔。磁棒正好放到原来紫外线灯管位置。线路板只有105*20mm大小,四分之三的地方用来放锂电池和音量电位器,元件位置大约20*22mm,仅是一只双连所占的面积,很有挑战性。

右侧端盖上加了耳机插座和LED灯珠,用AB胶固定,照明功能还是很实用的。

正面壳上开孔装一只一寸超薄小喇叭,本来要装一对,无奈坏掉一个,好吧,天地尚且不周,况人事乎。

由于元件所占PCB的面积太小,无法正常使用元件封装制版,只好在sprint layout6.0中单独放置焊盘制作。好在电路图较简单,已经烂熟于胸,顺利完成,打印、热转印、腐蚀终于出炉了。

全部元件焊好,有了密集恐惧症的征兆。

调试:

先接好磁性天线和大口径音箱,小口径单箱音质不好影响判断。调试从后向前进行。

1.用47K电位器和3K串联代替R10,将音量电位器关到最小,调整电位器使功放的中点电压为1.9V,测量总电阻,以同阻值电阻焊到电路中。

2.用同样方法将Q2集电极电压调到1.9V。

3.断开R2,用20K电位器串联3K电阻代替R5,调台收听一个本地强台,调整电位器使声音最好,音量最大,测量总电阻,用固定电阻焊到电路中。

4.调整频率范围。信号发生器输出525KHz调幅波到一磁性天线,把双连旋至低端,移动收音机磁性天线线圈位置,接收到该频率。再用1610KHz调幅波,双连旋至最高端,调整C6,接收到该频率。

5.最后调R2,用47K电位器和3K串联代替,电位器调至最大值,收听高端一个较弱电台,调电位器至使声音最大但不静音,再调台,检查整个频段有无静音点或失真大的电台,如果有,则微微调大电位器,反复两次,用固定电阻焊入电路。

调试完毕。

各部件安装到壳子上:

拼装起来发现,红色的调谐盘太突兀,不协调,找到一个饮水机的定时旋钮,白色钮子与机壳风格十分和谐,于是铣薄,修了轴孔装好,调台时手感比拔轮好得多。原来的紫外线灯窗口要封起来,用的是20mL注射器外壳,切下一部分,用硅酮胶粘好。

最后用信号发生器标定频点,在打印纸上手画的刻度盘,用清漆贴到铝片上,再喷清漆将纸润透,烘干后用硅胶粘到外壳上。旋钮上用胶粘上了铅字。

最后完成的样子:

找了一只带光耦的手机充电器,调整TL431的取样电阻,把输出电压降到4.2V,正极串联一只2欧姆1W电阻限流,通过电源插座给锂电池充电。

收听效果对比

收听环境:楼群(六层)中二楼,框架结构,屏蔽作用较强,电磁干扰严重,白天收台不如晚间多,但晚间可比性较差。选择在下午干扰较小的时段在室内进行对比收听。因手中没有分立元件超外差新机,以一部德生R9012新机为参考,其灵敏度与七管超外差机相同,其性能高于常见的分立元件外差机,技术指标见图:

视频见: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Q3MjU0ODQ4MA==.html

收听对比情况:

灵敏度:在固定位置,固定的天线方向收听,德生能收到声音清晰的14个台,自制收音机可以收到19个,灵敏度高于德生。

选择性:低端和高端强台处有轻微的窜台现象,较德生差。

信噪比:自制机本低噪声很低,无台处非常安静,无论强台还是弱台,信噪比都比德生高得多。

音质:自制机音质明显比德生好,音色纯正舒展,久听不厌。

由此可见,自制直放机的综合性能超过了德生9012,但选择性还有提升的空间,综合性能与七管超外差机及同级别集成电路外差机相当。

该直放式收音机与传统直放机相比,灵敏度高,选择性好,音质好,无台处只有本底噪声,没有啸叫,已经全面超越了传统的直放式收音机,综合性能比肩七管超外差机,因此取名中生代直放机。

北极兵
丙申年腊月十六日

补充内容 (2017-3-12 20:51):
本机调试的要点说明见167楼。

网友A:
       沁园春 北极兵赞

曾几何时  焊机排版  照部就搬

看低矮歪友  皆言经典  古调虽爱 今人不弹

荏苒光阴  似水流年  直放小鸡无人看

北极兵  指偏锋走剑  笔著新篇

独引中生概念  在放大与震荡之间

惜来复再生  略输文采  哈托莱式  屡见不鲜

一代天骄  超外差式  只是中放调谐难

俱往矣  看Q值倍增  唯我矿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沁园春 北极兵赞

曾几何时  焊机排版  照部就搬

        沁园春-和有胆有识先生

儿时梦想,手擎天线,星空仰望。
塑电波而上,听音天籁;玉宇琼楼,悠然徜徉。
待彼时,当引吭高歌,一顷衷肠。

梦境这般美妙,任时光流逝难忘掉。
惜来复再生,多失灵敏;倍压检波,难觅信号。
一代天骄,超外差机,美妙音质难做到。

俱往矣,寻直放新机,矿坛可淘!

补充内容 (2018-10-18 00:03):
酒意去,惭而补之:丝竹管弦,绵绵流淌,瑶台四顾无人唱。

网友B:
看了视频,这个电路的选择性不错。
这种正反馈电路一般被称为“Q值倍增器”,简单并联在LC两端就能提高Q值。
这个电路成功的关键在于整个调谐回路的空载Q值较低(调谐回路使用了大电容小电感,Q值不易做高。39P电容在1MHz的阻抗约4k,等效并联有较小的R3(10k)),然后使用Q值倍增器提高有载Q值。这种“先抑后扬”的策略,使得Q值变化在整个频率范围内比较均匀,不易自激。而普通LC回路在电容量大幅度变化时,Q值变化很剧烈,不容易在整个频率范围内施加稳定的再生。

网友(2018-10-19):
引用 网友C:
祝贺成功!能否转让几块板子?

板子免费,给邮费就OK

网友:
谢谢加分 好像视频看不了,给个连接吧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 ... m=a2hzp.8244740.0.0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好几块板子一块做,批处理啊,厉害!

我习惯是打板做,而且希望做出完整的东西

网友E(2017-01-31):
请愿谅一个学建筑学的业余爱好者提一些幼稚的问题,因爱好无线电差点耽误了考大学,阴差阳错又考了建筑学,但业余爱好一直没有放弃,纯瞎捣鼓,没有理论知识,要定性定量分析有点难。照这个线路可以吗?请老师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愿谅一个学建筑学的业余爱好者提一些幼稚的问题,因爱好无线电差点耽误了考大学,阴差阳错又考了建筑学, ...

建筑学好啊!
无线电也好!

谋生,谋趣,岂不乐哉!

网友F:
北极兵老师的年度大作在凌晨悄悄上坛了。睡前,俺迫不及待地要点个赞,36个赞。明天补加分啊。

这个设计思路真是考虑得很全面。充分考虑到直放机的优缺点并加以调节。

让对7642放不下的坛友们眼前一亮,心头一震!

机壳的创意也是很大亮点。

这个要去参加第八届大赛啊!

网友G:
以楼主的技术,制作5管加IC超外差,性能应该更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以楼主的技术,制作5管加IC超外差,性能应该更好。

都没睡呢,夜猫真多

网友:
引用 网友F:
都没睡呢,夜猫真多

再看一下矿坛就睡。

楼主:
引用 网友F:
北极兵老师的年度大作在凌晨悄悄上坛了。睡前,俺迫不及待地要点个赞,36个赞。明天补加分啊。

这个设计 ...

        谢谢先生抬爱,影响您休息了,子时是最好最重要的休息时间,又错过了。怎么办?LP大人又小怒,夜猫子是爱好者的毛病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先生抬爱,影响您休息了,子时是最好最重要的休息时间,又错过了。怎么办?LP大人又小怒,夜 ...

看到园丁斑竹也在这一刻点了赞,我笑了笑 ,睡了...

明天再向您详细请教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以楼主的技术,制作5管加IC超外差,性能应该更好。

前辈也没睡啊。高性能超外差机已经不胜枚举,直放的很少,所以对直放关注多点,7642真是个好管子,一直拿它不三极管用,以前直接代替超外差的中放,效果非常好。

网友:
很好的创意,完美的作品,为您点赞!

网友:
高放部分是亮点!新颖,学习了。

网友H:
呵,Q1部分真是个亮点!通过外来信号牵引Q1的振荡,从而在谐振频率处产生幅度较大的信号,这是一种思路独特的再生!

从原理上来看,Q1的工作最好处于振荡与非振荡的临界状态,一旦有信号就会被激发而产生衰减振荡。这里的调整是个技术活。不管怎么说,都得点个赞!

网友I:
这不就是超再生电路吗?

网友:
看破不要说破嘛。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不就是超再生电路吗?

如果是超再生,那7642就成音频放大器了。这里没有超再生的自熄电路,而且T|在任何情况下也不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H:
呵,Q1部分真是个亮点!通过外来信号牵引Q1的振荡,从而在谐振频率处产生幅度较大的信号,这是一种思路独特 ...

谢谢前辈点赞,Q1接近于临界放大状态,却不会产生振荡。

网友:
直放收音机效果佼佼者,直逼外差机

网友:
貌似是神器!还没看完,先占座

网友J:
疑问:一个放大器可以输入输出是同一点吗?——如果可以的话,那么只要信号是被放大的(增益大于1),放大后的信号同样会被再次放大,结果是信号越来越大(放大——再放大——。。。。)则一定就会自激,那不就成了振荡器了?

网友:
赞一个,加分,把各种形式的收音机总结的很好,让我们新手知道前进的方向。

网友:
非常有创意!收藏了!

网友D:
若像楼主所述,没有超再生,直觉是有再生:

Q1放大信号,集电极输出,电源退耦不良,再加上PCB走线的空间耦合,再生回到天线谐振回路。
建议楼主在Q1集电极加个0.1uF左右的电容到地,尽量靠近Q1加,而不是并联在C14。这样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若像楼主所述,没有超再生,直觉是有再生:

Q1放大信号,集电极输出,电源退耦不良,再加上PCB走线的空 ...

Q1采用考毕兹形式,串联了C3,从调谐回路中取出的信号受限,经放大后再由C3送回,由于c3容量限制,放大量较小,容易控制,加上Q1发射结非线性,对强弱信号放大量不同,有自动增益控制味道。这个放在器与常规的不同点在于,输入输出端共点,阻抗高与调谐回路完美匹配,有增益且随输入信号强度反向变化,自动调节,此跟随器优越,显著提高回路的选择性。

与再生的区别,它没有循环放大过程,放大器输入输出端共点,可以说是自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疑问:一个放大器可以输入输出是同一点吗?——如果可以的话,那么只要信号是被放大的(增益大于1),放大 ...

一般的放大器如您所说,否则不会有振荡器了。Q1串入C3,输入输出量受限,另外发射极电阻取值较大,直流负反馈作用强,对Q1增益进行有效控制,使其保持放大状态而不振荡。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一般的放大器如您所说,否则不会有振荡器了。Q1串入C3,输入输出量受限,另外发射极电阻取值较大,直流负 ...

输入和输出是同一点,那么其输出信号必然被其自身再放大(除非是人类尚未掌握的外星黑科技),而只要该放大的增益大于1(那怕是大了很小很小一点点),就会不断的放大再放大。而如果增益不大于1的话,所谓的放大就不存在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输入和输出是同一点,那么其输出信号必然被其自身再放大(除非是人类尚未掌握的外星黑科技),而只要该放 ...

这个我赞同。把Q1拆了,再试重发接收视频,并且为了防止德生不在状态,改用好的数调机做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L:
北极兵老师轻易不出手,一出手就是精品!要是分立元件也能取得这样好的效果,那直放机的前景就大大的光明了 ...

辛君过奖了。分立件想取得同样效果,要下更大功夫,线路更复杂,不易普及。我喜欢简单的东西,复杂的看了就想给它减肥。

网友M:
Q1部分等同于一个负电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输入和输出是同一点,那么其输出信号必然被其自身再放大(除非是人类尚未掌握的外星黑科技),而只要该 ...

Q1发射级电阻和很低的工作点会阻止这种无限制的循环放大,达到临界状态前的某一点上。无限循环放大最终形成振荡才稳定下来,必须具有很高的放大能力,来建立这个循环,这个条件对于三极管来讲就是较高的工作点,但Q1的工作点却很低,e极较大的电阻会使其工作点迅速下降,进入更低的放大状态,避免振荡。这其实是参数选择使Q1在接近于临界状态工作而已,混频管工作点调低会停振,但它的电路参数永远不会稳定在临界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M:
Q1部分等同于一个负电阻吧

超导状态是零电阻,负电阻真的存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N:
第一时间加分!我建议把机器做大点,让喇叭的口径大点,用4吋的应该会更好。资料收藏了,有时间山 ...

手头没有合适的壳子,用便携外差机壳做吧,不忍心拆机,即使拆了做,看上去也不象自家出品。碰上好壳子一定放大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超导状态是零电阻,负电阻真的存在么?

动态负电阻,伏安特性曲线局部斜率为负,对落在这段曲线上的交流信号来说,电阻为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视频,这个电路的选择性不错。
这种正反馈电路一般被称为“Q值倍增器”,简单并联在LC两端就能提高Q值 ...

哦!感谢老师指点,第一次知道有Q值倍增器。刚才百度下,知道了其原理,能否给个分立件的典型电路学习一下,我这个或可再提高一下性能呢?

网友:
]The WBR receiver

这种电路其实在国外已经非常流行(也是再生的一种), 但多见在短波, 中波小见.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55148-1-1.html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46288-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感谢老师指点,第一次知道有Q值倍增器。刚才百度下,知道了其原理,能否给个分立件的典型电路学习一下 ...

这个是矿石收音机用的Q值倍增器,以前不知道什么地方抄来的,我还没有试过。

楼主:
        原来是孤陋寡闻了,还要多学习,感谢楼上两位老师,感谢所有给找加分的坛友。惭愧惭愧……

网友:
Q值倍增器我也是第一次听见过,学习了,这两天学了不少知识,经常看论坛真是好习惯啊!

网友:
好诗歌,好机器,有创意,为您点赞!

网友:
谢谢,收藏了,以后有机会实践看看

网友O:
电路真有特点,简单干净,能干过9012,告诉德生老总批量生产吧,10元内高灵敏度收音机诞生了,,

网友:
楼主不光机子做的好,连图片都经过了艺术加工,不简单。

网友:
妙!实在是妙!

网友P:
北极兵老师真厉害,德生要仿制的话先申请个专利,每年弄10万专利费花花!现在连外壳都申,!

网友:
非常好的尝试!
就是太费功夫了。

楼主:
上来就看到有胆有识先生好文采,自己酒高受宠忍不住回一首,吹牛的毛病明年改了。清醒请醒…

楼主:
引用 网友N:
Q值倍增器我也是初次听说,楼主思路独特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最重要的是通过实践得以实现是最可贵的。 ...

        感谢你衷肯认同,也算设白费功夫

楼主:
引用 网友O:
电路真有特点,简单干净,能干过9012,告诉德生老总批量生产吧,10元内高灵敏度收音机诞生了,,

和R9012沒法比,就象一个斑点不能和豹子比。能用于生产当然好,刚做出来的还需要大家共同改进,否则不会通过收音机专.业指标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P:
北极兵老师真厉害,德生要仿制的话先申请个专利,每年弄10万专利费花花!现在连外壳都申,!

我虽然设计出这个电路,但早己有人使用了,不能申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沁园春 北极兵赞

曾几何时  焊机排版  照部就搬

有胆有识,有才啊,”荏苒光阴  似水流年  直放小鸡无人看”,,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沁园春-和有胆有识先生

儿时梦想,手擎天线,星空仰望。

北极兵:擅文学兼通电子、技术严谨兼有情怀豪迈,人才难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沁园春-和有胆有识先生

儿时梦想,手擎天线,星空仰望。

您的大作勾起了我的回忆。
小时候视力好得很,夜晚的星空,能看很远,很远,远近好几层星星,像悬在夜空中的冰晶石,一闪一闪。
去电影院的路上路过电台的机房,放学的时候路过电台的车间。
机房里面高大的机架上,电子管设备从散热孔里发出幽幽的红光,各种各样的、灯丝红红电子管,发出一种独特的味道,这种味道随着空气传到窗外,令我充满了好奇。
车间里面工作台上面的几个老式绕线机,似乎多少年没动地方,因为缺油发出哗哗的响声,20米开外听得清清楚楚。不夸张地说,只要是附近住的孩子,闭着眼睛就能分辨出是哪一个绕线机在转。
我的爱好就是从那时候深深滴种在心里的。那时我就想,在那里面工作,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我的同学家长在里面负责,经常带我们去玩,它们是玩,我是参观,呵呵,国营单位管得不严,八木天线的铝管,是我们练武的棍棒,白瓷和黑胶木的电子管座,是我们的棋子,漆包线轴子,是我们的板凳,舌簧喇叭里的磁铁,更是好玩的小东东。还有各种稀奇古怪样子的元件,——光电倍增管、继电器、汞气整流管、两头出线的大电容…………那个时候电子管似乎有淘汰的趋势,单位里研究电子管被认为老土,所以电子管器件废弃很多,以至于我做的<少年晶体管收音机>里面的电路,用的都是1寸多长的绿色大电阻,1平方英寸的云母电容。

后来,再后来,少年的玩伴成了那里的头儿,工作关系并不经常见面,有一天,突然来电话说,你还有时间喜欢鼓捣那些玩意么?应该来这里看看。
我一去发现,院里堆了大堆的电子管和元件——房子紧,要“淘汰”腾地方。实际上因为工作忙,我很久很久没鼓捣无线电了。这堆东西,立刻让我想起来黑白棋子,绕线机,磁铁……所以我立刻说:都要
然后我找了两个弟兄,开上车,拉走了其中的大部分,装不下的被收废品的一哄而上抢个精光。
可以说,小时候种的种子,这一车元件的到来让它发了芽,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每年相对轻闲的一个月,都要弄点作品聊以自慰,有时候想起来哑然失笑,一车白来的东西,大部分用不上,却点燃了烈火,每年烧掉若干银子…………呵呵,惹祸的一车淘汰品,一车梦想。

网友Q:
引用 网友K:
这个我赞同。把Q1拆了,再试重发接收视频,并且为了防止德生不在状态,改用好的数调机做比较

支持此验证,看看断开c3前后接收效果,强烈要求此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Q:
支持此验证,看看断开c3前后接收效果,强烈要求此视频

用过TA7642都知道效果如何,也有不少7642十2822的商品机,不知道用过没有。有时间按你说的上视频。

需要指出的是,收音机整体性能是各部分电路共同的贡献,非某一项技术就能实现。这部直放机,7642输出端如果没有阻容滤波网络,效果大打折扣,设有Q1放大,灵敏度选择性下降一个等级,总之1十1十1>4是成立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上来就看到有胆有识先生好文采,自己酒高受宠忍不住回一首,吹牛的毛病明年改了。清醒请醒…

吹牛的毛病明年改,,,,,,

网友:
引用 网友G:
吹牛的毛病明年改,,,,,,

明年复明年,明年何其多……

楼主:
引用 网友R:
视频看了,楼主是辽宁的

是啊,机壳还是你家那旮旯出的。

楼主:
由衷感谢版主加精、加亮、加分,以及各位坛友的加分鼓励!

网友:
从视频看,本人认为效果确实不错,灵敏度、频率高低端均衡度、底躁、音质均优于普通外差机,颠覆性的弥补了传统再生电路的不足,值得推广。我就喜欢听直放机由其是锗直放机发出的声音。

网友:
刚刚看过视频,声音很干净,直放机能达到此等效果是从来没预料到的,赞一个!有时间俺也山寨一个试试。

网友S:
楼主,能否辛苦一下,把线路板安装图也标注下,便于大家仿制。

网友:
看了视频,灵敏度相当不错!非一般再生能比

网友:
果然是高手,真的下了功夫,为此不少消耗脑细胞,在直放机领域更上了一层楼,敬佩。

楼主:
引用 网友S:
楼主,能否辛苦一下,把线路板安装图也标注下,便于大家仿制。

说明一下,制版时,把电位器放在Q2和Q3之间,目的是防止TA7642输出的弱音频信号,沿PCB较长的走线感应噪声,发贴时忘了修改电路图,导致PCB与电路图上,电位器的位置不一致。

附件中的电路图与PCB一致,元件已经标注在PCB上。

网友T:
北极兵老师机做得好!诗词也写得妙。技术与艺术的完美体现,赞一个,加分。前面的Q值倍增器加的好,是一个很大的闪亮点。Q值倍增器以前只是听说过,并不懂其原理。通过您的此篇大作,使我真正理解和学习了其原理,获得了新的知识。也激起了我的制作欲望,跃跃欲试。以后得向您学习,多多动手了。

网友U:
从视频看效果不错。个人理解此‘自举’的放大形式增益不会大于1 但可以改
善线路损耗如果与后面的高放输入阻抗匹配合理 可以取得最大增益。还有一个
可能线路提高了天线输入阻抗 使后面高放信号的泄漏容易反馈形成再生。

楼主:
引用 网友T:
北极兵老师机做得好!诗词也写得妙。技术与艺术的完美体现,赞一个,加分。前面的Q值倍增器加的好,是一个 ...

谢谢你的鼓励,说来惭愧,我也不知道有Q值信增器,不然早拿来用了。在研究考毕兹振荡器时,发现它们稳定性极好,共集电极电路增益不高又容易控制,就用到收音机上了,效果不错,原来竟是闭门造车。不管怎么说达到了目的,贴上来大家共同学习。

楼主:
可以亲手制作一下这个电路,所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楼主:
引用 网友U:
从视频看效果不错。个人理解此‘自举’的放大形式增益不会大于1 但可以改
善线路损耗如果与后面的高放输入 ...

手机打字慢了就出现乱码。Q1是共集电极放大,电压增益肯定小于1,但功率增益可以很大。C1~C3串联电容也是调谐回路的一部分,Q1的功率增益反馈给调谐回路,增强谐振电流,提高Q值,调谐回路就输出更高的电压。

正因为Q1本身电压增益小,发射极电阻大,直流负反馈强,自身可以调节增益,所以电路工作极为稳定,不会产生杂散的反馈产生再生,多次实验证明,随意搭棚都不会出现自激现象,电路可以随意设计。

另外还有些意想不到的特点,比如调谐回路的选频作用很强,手摸天线没有明显的感应或干扰,天线还能探测到小到几公分的锯条等金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