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动手----更换老雅阁玻璃升降机碳刷

楼主(2017-01-17):
上次刚刚换完启动马达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346347-1-1.html       门锁马达修复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563556-1-1.html
昨天前左玻璃升降机又摆工了,升降不了,11年21W公里,一些磨损件已经到了极限,玻璃升降不了,不用问,肯定是马达碳刷不行了,没办法,拆吧。
拆出来的样子是这样的,其实很容易拆,将门板的装饰板拆开,就可以拆了。

马达就3个螺丝,非常容易拆

拆出来出来就是这样样子

看,碳刷已经磨到极限的极限了

这个碳刷,不是一般用软编织线,而是用铜片,跟碳刷过盈装配,这样的好处就是装转子容易,换碳刷难,而且还有2个窝钉柳死,不过,厂家并没有考虑给你换碳刷的

先拆下固定螺丝,然后用挫子将柳钉挫掉,就可以轻松拆下的了。

看看,碳刷已经到了根部,肯定是用不了的啦

将旧碳刷拆下

找一副尺寸差不多的碳刷,将线剪掉,然后在碳刷的后面挫一个尺寸跟铜片开口一样的台阶,装回就可以了。

这是重新做好的碳刷,不错吧

然后重新装上支架,转子很轻松就装了回去,最后装上外壳,测试正常,搞掂

补充内容 (2017-1-21 08:20):
谢谢烟版加分鼓励

网友A: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赞

市面2手拆车件大概150-180元,换一副碳刷,自己动手搞,大概30分钟,包拆包装,大概1小时,1小时150元,这个回报还是可以的,更重要,学到的经验,远远不止值150元

网友B:
我原来的是里面转盘齿轮滑,买个副厂,结果没了一键下降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原来的是里面转盘齿轮滑,买个副厂,结果没了一键下降功能

一分钱一分货,我就宁愿买一个拆车原装的,也不买副厂,质量没保证。

网友C:
你是第一个换的吧。这东西都是换总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第一个换的吧。这东西都是换总成了

可以修复的,肯定是以修复为主,没必要去浪费

网友:
谢谢分享,自己动手就是省钱。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修复的,肯定是以修复为主,没必要去浪费

修理厂没人愿意去拆这东西给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修理厂没人愿意去拆这东西给修。

不是没人愿意拆来修  而是如果给你修了 到时候收费怎么计算???对于修理厂来说还不如直接换马达或者整个升降架都换掉划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没人愿意拆来修  而是如果给你修了 到时候收费怎么计算???对于修理厂来说还不如直接换马达或者整 ...

这东西那得看怎么收费。低了修理厂不干,多了,车主说为什么不给换新的。另外,修理厂就算是钱一样,也不如直接换新的。这个费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市面2手拆车件大概150-180元,换一副碳刷,自己动手搞,大概30分钟,包拆包装,大概1小时,1小时150元, ...

前提是 你已经知道是碳刷的问题 第二 你刚好有差不多合适的碳刷更换   不然对于广大车友来说 没有电子基础知识 动手能力稍差 欠缺工具和配件 只能听从维修师傅的建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原来的是里面转盘齿轮滑,买个副厂,结果没了一键下降功能

不一定是副厂的问题,据我所知很多车断过电都需要重新手动匹配下升降机行程,才会有一键开窗或关窗功能,具体操作要看车型的

网友:
楼主好耐心!看来这车到年限了,得三天两头伺候它
我换过两次玻璃升降机,都是钢丝绳有个别磨断起毛刺了,造成运行不畅,电动机都还好,直接换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