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通电没反应

楼主(2017-01-17):
如上,不知UPS是不是有启动电路,电瓶已干,准备接出两根线当充电器用,UPS是小卫士的,型号不知道,各位大侠,支个召呗

网友:
好歹也测量一下相关部位的工作电压才是啊。

网友:
有一些要电池有电才可以开机

网友:
楼上正解,接块电瓶试试吧

楼主:
谢谢各位,电瓶至少得9v以上吗?

楼主:
接上电瓶,报警不停。查哪儿呢?

网友A:
我也有个1000kva的,电瓶有电,但不管内外电源都不开机,反正现在供电也正常,懒得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个1000kva的,电瓶有电,但不管内外电源都不开机,反正现在供电也正常,懒得修

前几天论坛买了个3KVA的UPS,没接电池插220电压老是警报,拔了接72V电池就没有任何反应了,朋友给支个招,原贴地址是: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343904-1-1.html,谢谢朋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论坛买了个3KVA的UPS,没接电池插220电压老是警报,拔了接72V电池就没有任何反应了,朋友给支个招 ...

用72v?  不是ups都用12v电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72v?  不是ups都用12v电池吗

不是的,还有用48V的,很多种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论坛买了个3KVA的UPS,没接电池插220电压老是警报,拔了接72V电池就没有任何反应了,朋友给支个招 ...

3kva的UPS 电池电压一般都是96V的 8块12V的电池串联,72V电压太低了,用96V试试

网友:
小型后备式的UPS 必须用电池才能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3kva的UPS 电池电压一般都是96V的 8块12V的电池串联,72V电压太低了,用96V试试

后面写了:72V32AH,我用72V24AH的锂电池试机的,虽说小了点,但是试机不带负载应该没问题吧?还有我接了锂电池还可以把220V输入的插头插上去吗?会不会冲突了?

网友:
不会冲突的,用电池不开机估计主板有问题,查一下主板上电池的保险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