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8寸全频加一个高音补偿电路

楼主(2017-01-17):
求8寸全频加一个高音补偿电路,谁有该分频器电路上一张,谢谢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
用一个几uF的电容串联一个小高音喇叭
然后并联在8寸全频上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
用一个2uF的电容串联一个8欧姆高音喇叭;或用一个4uF的电容串联一个4欧姆高音喇叭(汽车音响多这样);
然后并联在8寸全频上

网友(2017-03-15):
既然用了8寸全频,说明要求挺高的,做个好点的分频器和高音

网友:
想说几句,却没有搞懂楼主的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