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DVI接口的集显主版套装

楼主(2017-01-17):
主要用途:办公、上网。主要要求:处理任务速度快、DVI接口的集显高清显示、音质好、省电、性价比较高的方案。

网友:
先要说出你的预算,隔壁老王的办公机器和王思聪的办公用机肯定是不一样的
是要求全新还是可以接受二手。

网友:
说的不明白;现在新的主板一般都不再集成显卡,因为,新cpu都有核显;如果只是办公,我倒是建议使用intel的最新赛扬g3900及1151中端mATX主板,显示接口可以选择vga,dvi双接口的,机箱选带usb3口的可容纳mATX的小机箱;见图
javascript:;

网友(2017-02-18):
太多了,看你要什么价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