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绕的电机转子

楼主(2017-01-17):
如题,为提高威望,再上我以前的制作,图: 我的电机 转子 (6)_conew1.jpg 我的电机 转子 (1)_conew1.jpg

网友(2017-02-21):
我没看到槽底纸,也没看到盖槽纸,太可怕了

楼主(2017-01-21):
引用 网友A:
绕低压电机转子,就和绕个玩具电机一样,没什么技术含量。

是这么回事,不过我为弄懂极数,线圈布局,跨距,节距,首尾,等这些问题费了不少心思,第一个转子弄到晚上2点多,转起来了,甚喜。

网友B:
不知道动平衡怎么样?线绕的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动平衡怎么样?线绕的可以。

线圈分布是平均的,可以使用,要求不十分严格的话,可忽略校正。

网友C:
厉害啊,这也能绕,学习了,我以前也想绕,一看标准的电机,知难而退了,看到你绕的转子,给我自己绕制的增加了信心,咱也学你,自己绕一个试试,我想,徒手绕制这种转子的难点,技术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耐心。

网友:
绕得不错,以前也干过

网友A:
低压电机转子,绕个220V高压的试试,既然绕转子就绕的漂亮点,就这活能拿出手?竹签子都嵌不齐,还是半截的,线头也不捆扎,焊点实在糟糕。

网友:
绕过一些百瓦以内的小电机,都是直接就用,但用起来还好,都没想到过要作动平衡,现在想想真是不知者无畏

网友:
不要求动平衡的情况下 是可以的

网友:
耐心是最好的技术。做得不错,好久没有绕电动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压电机转子,绕个220V高压的试试,既然绕转子就绕的漂亮点,就这活能拿出手?竹签子都嵌不齐,还是半截的 ...

是低压转子,摩托车启动电机上的,后来又绕了两个,都能使用,运转看似平稳,无过热现象。纯属业余爱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低压转子,摩托车启动电机上的,后来又绕了两个,都能使用,运转看似平稳,无过热现象。纯属业余爱好, ...

绕低压电机转子,就和绕个玩具电机一样,没什么技术含量。

网友:
一看就没正儿八经学过,电机绕组嵌进线槽不叫绕,叫嵌。先用模板绕出一个个的绕组线圈,这样绕出来的线圈才会基本一致。然后再把线圈嵌进线槽里,这道工序在我们这儿就叫嵌电机。绕组是一个压一个,一个绕组的两个线槽是一个在上一个在下,这样嵌出来既美观也平衡。
不过还是可以告诉你,当年修电机也是自己看书学的,嵌出来的第一个也是你这个样。

网友:
嵌电机的手法,先嵌的几个绕组只嵌下面那槽,上面那槽暂时悬着,等下面被压住的槽子嵌完后线后再把悬着的嵌进去。

网友D:
你說的很对,但是你說的是下电机定子线需要模板,绕转子线圈不能用模板绕好再下线,工厂用特殊绕线机,个人只能手绕。

网友:
如果非弄动平衡,用电钻或角磨机干就好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說的很对,但是你說的是下电机定子线需要模板,绕转子线圈不能用模板绕好再下线,工厂用特殊绕线机,个人 ...

谢谢指正,的确没修过转子绕组,有点想当然。但看到过串激电机转子绕组的结构,与异步电机定子类似,绕组也是一个压一个,这结构好像只能用同样的方法才能嵌出来。对于个人家庭条件来说,要绕成那样是不可能的。

网友:
这种串激电机的转子坏了就扔掉,自己修不了的,转速那么高,动平衡怎么解决啊,

网友E:
这是400W吸尘器电机转子,绕组没问题,轴承坏了,正在想办法拉出轴承内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厉害啊,这也能绕,学习了,我以前也想绕,一看标准的电机,知难而退了,看到你绕的转子,给我自己绕制的增 ...

这个算是容易的。

网友:
新年好!手工不错!

网友:
线是绕得好,焊点实在是糟糕,其次就是竹条分嵌不均,没浸绝缘漆,。。。。。。用不长久。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圈分布是平均的,可以使用,要求不十分严格的话,可忽略校正。

就算线圈均布,嵌条和焊点都不会均匀的。电动机转速那么高,转子至少要进行静平衡处理,将重的那边用钻头在铁芯上钻孔配平。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圈分布是平均的,可以使用,要求不十分严格的话,可忽略校正。

这种高转速的转子是必须要做动平衡的,在者你绕的这转子上机用过了吗?一般绕个电转的可以吸尘器的不是好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400W吸尘器电机转子,绕组没问题,轴承坏了,正在想办法拉出轴承内圈。

用角磨机切掉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400W吸尘器电机转子,绕组没问题,轴承坏了,正在想办法拉出轴承内圈。

用砂轮打磨圆周直径两端,磨掉3/4厚度就行了。然后用锤子轻敲就可以拿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叠绕法应考虑平衡,对绕法可以忽略,但后者非常容易接错线。

当时用的都是叠绕法

网友G:
要做平衡,否则高速转来就是振动棒

网友:
只要要求不高也可以用的

网友:
心灵手巧哦

网友:
纯手工绕的 楼主好有耐心

网友:
手工很细腻。。

网友:
我上个世纪70年代末绕的手电钻转子,现在还在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要做平衡,否则高速转来就是振动棒

没有那么严重,我自己绕的手电钻转子,也是没有条件做平衡校准,但都用了快40年了。

网友:
业余手工的,应该不错了

网友:
能绕转子,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2017-02-21):
能够动手修复己经不错了。加油,一步一步来,会有带徒弟的那一天。

网友:
好手艺!绕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