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用mp3外壳的多功能信号发生器

楼主(2017-01-17):
终于有空来编辑下帖子了,麻烦版主把前面那个删掉。
看了前面一个前辈的多功能工具,感觉挺好,而我个人还是喜欢微型化的仪器,小巧方便,比如手上的这个示波器,也是别人一个开源项目的产品,挺好用。
言归正传,手上有个坏的mp3,于是产生个想法改造成信号发生器,采用stc单片机加ad9833的方案,频率范围1Hz到12MHz。于是画板打样,见图
焊接好了的样子,开关竟然量错了位置,偏了,tssop封装的单片机也画成了ssop,焊盘太宽了,引脚刚好够不着,慢慢挂锡挂上去的,将就着用先
装好
这个信号发生器采用的是oled屏,在阳光下有很好的效果,拍照没拍好。
整体软件采用菜单式操作,菜单的程序框架借用网上的,急着用就没改成中文,不过也影响不大,现在看来菜单这块应该做成原来mp3那种菜单,一个页面对应一个功能挺好。
整个菜单主要是信号波形选择,脉冲极性选择,高低电平时间选择,脉冲数量选择,以及尖脉冲输出,这个尖脉冲输出是按下按键输出一个约200ns宽度的脉冲
正弦波
三角波
方波
看着波形还是很漂亮的,9833确实不错。
下面是脉冲输出功能
调整脉冲时间
调整极性
尖脉冲输出约200n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个MP3外壳哪里有售?能刚好放入0.96寸的oled屏吗?

外壳淘宝有好的mp3,包邮13块左右,能放下0.96的oled

楼主:
补充电路图
烧写文件,先烧录字库文件进单片机内eeprom,然后再烧写另一个

网友B(2017-03-14):
很有兴趣!不知“插卡”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只是充电?另外信号发生器能不能加调制?如455k调幅,10.9m调频,能在菜单作为特殊频点输出,这样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有兴趣!不知“插卡”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只是充电?另外信号发生器能不能加调制?如455k调幅,10.9m调频 ...

插卡的意思是没有意思,就是外壳的命名而已。由于内部空间太小,电路密度还是比较大,开始想加幅度控制,无奈不好放,加调制的话至少要加一个乘法器,无奈确实挤不下

网友(2017-07-03):
好有创意的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