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者R201t 0的保险管是快断还是慢断的

楼主(2017-01-17):
音箱指示灯不亮,保险管烧了,上标1250ma250v,请教具体是什么型号的?谢谢

网友A:
这个就普通的好了,没必要用快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普通的好了,没必要用快速的

昨天晚上灯光不好,应该是t250mal250v

网友:
快的好像上面标注有“F”字样

网友B:
F--代表快熔断,
T--代表慢熔断,
FF--代表特快熔断,
TT--代表特慢熔断;

网友:
不要没检查好就盲目换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F--代表快熔断,
T--代表慢熔断,
FF--代表特快熔断,

T250MAL250VP和T250MAL250V有什么不同?我坏的保险管没有p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快断总没错吧。

原装是慢断的,快断可能要5A的

网友:
慢熔断,应该是延迟型保险管。楼主用的是普通保险管。也就是快熔断保险管。
延时保险丝用在有些电路在开关瞬间的电流大于几倍正常工作电流,尽管这种电流峰值很高,但是它出现的时间很短,我们称它为脉冲电流。普通的保险丝是承受不了这种电流的,这样的电路中就要用到延时保险丝,若使用更大规格的保险丝,那么当电路过载时又得不到保护。 比如彩电有消磁电路就是用延迟型保险管。

网友D:
   我比较好奇音箱故障何处,修好没有(我以为换普通的同型号保险管即可)?!楼主最好上图明示,互相交流促进,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比较好奇音箱故障何处,修好没有(我以为换普通的同型号保险管即可)?!楼主最好上图明示,互相交流 ...

就是突然来电,保险管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的箱子变压器也就是50W这样,初级保险丝选250ma是对的,就一普通保险丝~~~

原装就是慢断250ma的,型号t250mal250v

网友:
引用 楼主:
T250MAL250VP和T250MAL250V有什么不同?我坏的保险管没有p

根据厂家说明,后缀P表示“无铅”产品。

网友:
看后续用电环境就能推断保险管的规格,  如果是开关电源  并且功率比较大的肯定要用延时型保险,  如果是低压大电流的 快断保险,  一般负载普通保险就能应付。

网友:
T是慢断的,用F的有可能开机又烧保险,除非换大的,但是换大的又失去保险作用了,一般功放都是用T慢断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