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插座的安装

楼主(2017-01-17):
我家在装修时所有的电源插座都是我自己处理的,插座使用的是4mm2的铜线,每个插座的线都是用200W的电铬铁焊接,步骤职下:
1、将要焊接的线先烫上一层锡
2、用胶把钳将同相的线绞紧
3、用铬铁再将锡烫化,这个时候还要补大量的锡,直到所有缝隙被锡填满
4、用电工胶布缠紧
这时可以将插座面板装上。
这样处理的接头,几十年都不会出问题。

网友:
是用铁丝捆绑的吗?

楼主:
用其中一根铜线

网友:
做的确实不错

网友:
我也准备这么做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安全可靠~~

网友:
谢谢分享,早就这么干了。

网友:
自己家做的就是精品

网友:
严谨负责的电工  才会这么做

网友:
这个办法好;
我是用钳子钳住铜线缠绕紧,

网友:
这个是最标准的接线方式。
自己居住的第一个楼房就是采用楼主的这种方式来布线的,从来没有出过毛病。

网友A:
需要高温,大功率烙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高温,大功率烙铁吧

三根以内的4mm2的线用100W就够了,如果4根及以上就要200W。
不过我焊过最多的就是4根的了。

网友B:
用锡锅很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锡锅很方便的。

锡锅没用过,能否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