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的转速测试仪

楼主(2017-01-17):
如题,上图:
高低转速,220V电机转速都测试过,基本准确,原理我利用了一个显示模块,另外加了一个霍尔传感组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转体上固定一小块磁铁,磁铁每经过霍尔面一次计数器显示加1,也就是每转一圈显示加1,这一点不用怀疑。至 ...

交流220V二极电机,四极电机转数还用百度?有一点电学基础知识也知道二极电机小于1500转,四极电机转数小于3000转。因为它们都是交流异步电机,不可能达到同步转数,更不可能超过同步转数。

补充内容 (2017-1-21 10:13):
写错了,二极电机转数小于3000转,四极电机转数小于1500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

非常感谢捧场,

网友:
最大转速能测到多少

网友B:
霍尔传感器怎么接?不适用码盘测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霍尔传感器怎么接?不适用码盘测转速?

转体上固定一小块磁铁,磁铁每经过霍尔面一次计数器显示加1,我随便测过单相电机1500多转,显示器6位数。霍尔电路你可百度,这是几年前做的,原理大体就这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转体上固定一小块磁铁,磁铁每经过霍尔面一次计数器显示加1,我随便测过单相电机1500多转,显示器6位数。 ...

可能记错了吧?单相电机一般都是异步电机,四极电机只是接近1500转,不会超过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能记错了吧?单相电机一般都是异步电机,四极电机只是接近1500转,不会超过的。

四极电机不可能达到1500多转,也许他测的是二极电机2800转,测得1500多转,这误差也太大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四极电机不可能达到1500多转,也许他测的是二极电机2800转,测得1500多转,这误差也太大了。

我觉得他测的应该是1400多转,所以说他记错了。对极电机测出1500多,误差不可能有这么大吧。
想了想,如果要说误差也有可能超过,时间基准错了,多少都有可能。看来还是测的四极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转体上固定一小块磁铁,磁铁每经过霍尔面一次计数器显示加1,我随便测过单相电机1500多转,显示器6位数。 ...

好思路,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他测的应该是1400多转,所以说他记错了。对极电机测出1500多,误差不可能有这么大吧。
想 ...

转体上固定一小块磁铁,磁铁每经过霍尔面一次计数器显示加1,也就是每转一圈显示加1,这一点不用怀疑。至于我说的1500多转,当时也是粗略测的,我用的电机是家用普通1.5KW 220V动力电机,至于2极电机,4极电机转速可百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转体上固定一小块磁铁,磁铁每经过霍尔面一次计数器显示加1,也就是每转一圈显示加1,这一点不用怀疑。至 ...

如果是测出1500多,你这个测速仪要纠正误差,的确是没有1500多转的电机。

网友(2017-03-21):
我怎么就没有这么好的想法,深思。

网友:
不错,用一标准的测速表校对一下误差

网友:
纯小白不抬杠 摩托发动机转速能测不?

网友(2017-05-15):
要用单片机写程序吗?

网友:
霍尔测转速还是有比较大的缺陷,还是觉得光电式的好一点,可以研究一下,用起来方便。

网友(2017-09-04):
纯小白不抬杠

网友:
好技术啊真不错

网友:
不错 动手能力很强!

网友:
磁铁每经过一次计数器显示加1,数字会一直上升啊,这是转数器不是转速器。

网友(2017-10-09):
转速测试仪我有成品,有人要?

网友:
这个想法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