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制作的蓄电池修复仪

楼主(2017-01-17):
如题,效果好,输出可调矩形方波,原理图是网上的。已使用很长时间了。图:  我的制作 (1)_conew1.jpg 我的制作 (2)_conew1.jpg

网友:
  这东西真的能修复电池?

网友:
只针对硫化的铅酸电池有效

网友:
什么修复原理

网友A:
这就象以前干电池凿几个眼灌点盐水一样,能应付几天,真要那么好谁还买新电瓶。

网友:
扯蛋 扯蛋 就是从这来的

楼主:
扯蛋?何来扯蛋?我问你蓄电池直流充电与脉冲充电有区别吗?针对不同电压电瓶选合适档位,再适当调整脉冲宽度,我用了快2年了,觉着有效果,才发出来,你如果认为有误导嫌疑,你大可不用。

网友:
电路图清楚点看看,似乎是555占空比可调?

网友B:
ne555  irf640
修复48伏的电动车电池组,需要加多高的电压?还是把线拆开,一个一个的电瓶用36伏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象以前干电池凿几个眼灌点盐水一样,能应付几天,真要那么好谁还买新电瓶。

修复应该是部分功能恢复,完全恢复不可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扯蛋?何来扯蛋?我问你蓄电池直流充电与脉冲充电有区别吗?针对不同电压电瓶选合适档位,再适当调整脉冲宽 ...

老兄的制作不错,值得学学习

网友:
原来电动车论坛收集的,不知道有用否?

网友C:
请楼主单独发一张电路图吧,楼主场效应管使用什么型号看不清楚。

网友:
买过脉冲修复仪,对硫化不怀孕的电池确实有效。

网友:
原来电动车论坛收集的,不知道有用否?
蓄电池修复(全国)培训技能教材 第一部分(操作技术及操作过程)6220605.rar (157.93 KB, 下载次数: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楼主单独发一张电路图吧,楼主场效应管使用什么型号看不清楚。

图纸,网上的,图片大了发不上来,可能经过压缩变的不清楚了,555块一个,irf640一个,也可用其他场管代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ne555  irf640
修复48伏的电动车电池组,需要加多高的电压?还是把线拆开,一个一个的电瓶用36伏修复?

48V电池组,不可能全部需要修复,12V电瓶我最高用过24V,这要看电池硫化情况,根据显示电流决定使用电压,正向其他坛友所说,这种修复其实就是对硫化较轻的电池起缓解作用,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极板的硫化问题。

网友:
已经做过一个没效果,不知道楼主这个效果怎么样呢?

网友:
要是能有详细的原理介绍就更好了

网友:
我有许多废汽车蓄电池,尝试各种方法去修复,可以说是无一完美成功,主要是:1。修复完的容量不足,2.内阻变大,无法提供瞬间大电流。本来想修复几十个串联成300伏太阳能充电储能库,最后还是干脆买正负极扳,隔网和电池液自制省事,

网友:
我觉得的蓄电池修复仪带一些水的电池修复还是可以的。但是免维护电池就算了吧、意义不大、

网友:
记得,前几年,我们这里开了几家电池修复的档口,没几个月都关门了。到现在也没听说有修复的。估计没什么价值!不然怎么开不下去。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可以研究下!

网友:
这个我做了好几个,感觉不出来效果

网友:
好的充电器能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

网友:
这是怎么做的?可以修复电动车的蓄电池吗?

网友:
脉冲的肯定是有效果 只是短时间判断不出来, 我之前 电动车电池用了3年 有不过水,用一段时间用的是 脉冲充电器 ,直到充电器用坏了用原配的充 后来换电池了只用了1年 同样也有补水,现在总结  换的电池 要是合格,应该就是 脉冲充电器的效果

网友(2017-02-22):
实际修复作用有,但是不大,我农场风力发电电瓶两年一换,也修复过,但还是蓄电不行

网友:
电化学结构坍塌是不可逆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挖掘潜能,而不是修复吧。有点小用处。

网友:
效果怎么样呢

网友:
静静的全部看过,学习了。

网友:
有效的。最好用单向可控硅做。电容放电。不会画图

网友:
公布一下电路图   让我们看一下

网友:
应用价值不大吧

网友:
很想知道对蓄电池的修复原理,及效果如何。

网友(2017-04-26):
实际使用有效果吗?

网友:
我也做过一个,修复了一次我的电动车电池,,估计我的不是硫化了,效果不明显

网友:
电驴电池容易硫化。
及时充电才能避免,还要及时加水维护。

网友(2017-06-14):
你好 拜读了你的我制作的“”蓄电池修复仪“”请问你用的环形变压器输出是几付的,另外电感线圈直径多少,多长的铜线和绕了几圈,打扰你了,谢谢

网友D:
加水修复网上也盛传,试过基本没有效果,问过修电动车的,对电池反而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水修复网上也盛传,试过基本没有效果,问过修电动车的,对电池反而不好

要加纯蒸馏水

网友:
脉冲原理的话对去硫化比较有效,如果正常使用的蓄电池不建议使用!

网友:
效果如何???

网友:
效果怎么样,有作用吗?

网友:
动手能力强啊!有没有负脉冲修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