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钢和铜怎么焊接?

楼主(2017-01-18):
各位前辈:我再在维修一个电磁阀时候,遇到阀体有渗漏,一个渗漏点已经补焊锡焊接,但是顶端的钢材和铜体之间也有渗漏,我想把钢芯和铜体焊接起来,不知道用什么焊接办法?请指教!先谢谢了!

网友A:
应该可以用高银焊条焊接,不锈钢气焊应该可以,你可以去某宝问问看,普通磷铜焊条只能铜铁焊接,或买专用助焊剂,用焊锡钎焊,前提是不能受力过大,普通助焊剂焊不锈钢也可以,我曾经试过,缺点就是密封不错但强度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用高银焊条焊接,不锈钢气焊应该可以,你可以去某宝问问看,普通磷铜焊条只能铜铁焊接,或买专用助 ...

多谢前辈指点!

网友B:
  是不是单纯堵漏,这位置吃不吃力?考虑个造价低的,用威猛先生做助焊剂,锡焊试试吧,要用大烙铁哦,也可以辅助加热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单纯堵漏,这位置吃不吃力?考虑个造价低的,用威猛先生做助焊剂,锡焊试试吧,要用大烙铁哦,也可 ...

是的,前辈!就是堵漏。威猛先生就是超市卖的清洗剂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前辈!就是堵漏。威猛先生就是超市卖的清洗剂吗?

受力不大的地方最好就用胶粘;铜和铁或者不锈钢,现在有一种外皮带蓝色焊药的焊条(去马云家搜蓝药焊条就有),熔点低流动性好。老师傅黄铜焊条加硼砂就搞定了!
焊接前别忘了取下密封圈,我就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受力不大的地方最好就用胶粘;铜和铁或者不锈钢,现在有一种外皮带蓝色焊药的焊条(去马云家搜蓝药焊条就 ...

多谢您,昨天用焊锡焊接的时候,就意识到了,忘记摘密封圈啦!

网友D:
好像用洁厕灵也不错

网友E:
   你前面也用焊锡了,用强力助焊剂上焊锡就可以,烙铁功率要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用洁厕灵也不错

前辈!洁厕灵真的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前面也用焊锡了,用强力助焊剂上焊锡就可以,烙铁功率要大些

您好,是这样的,前边都是铜所以可以用焊锡,但是后面有铜和钢芯,所以不敢用焊锡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采用哪种焊接方式,首先要注意压强值、温度和通过的是哪种气、液。不要随意。

谢谢您,这个是通过蒸馏水的,压了我看了大概2兆帕吧

楼主:
谢谢,我去问问氧气焊接的师傅!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这个是通过蒸馏水的,压了我看了大概2兆帕吧

要可靠的话还是要气焊,找修冰箱的给你焊一下就完了,几块钱不折腾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前辈!就是堵漏。威猛先生就是超市卖的清洗剂吗?

威猛先生洁厕灵。

网友G:
望尘莫及,春节临近物流也不方便了,我有车床,可以重新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望尘莫及,春节临近物流也不方便了,我有车床,可以重新做一个

多谢坛友!我先焊接试试!

网友H:
锡焊,氯化锌兑水做助焊剂,暂时堵漏可以,但是记得焊好后清洗干净,氯化锌吸水,会腐蚀铁件。铜钎焊的话,得选低温焊丝,好一点的焊粉,自己没经验千万不要瞎折腾,黄铜的成分不清楚,有些厚度薄极容易烧熔,那就彻底报废了。找有经验的代为操作,给点辛苦费也避免很多隐患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多谢坛友!我先焊接试试!

用含银大于30%以上的焊丝,钎焊

网友I:
气钎焊即可。。。。。。铜焊条+硼砂。

楼主:
引用 网友H:
锡焊,氯化锌兑水做助焊剂,暂时堵漏可以,但是记得焊好后清洗干净,氯化锌吸水,会腐蚀铁件。铜钎焊的话, ...

谢谢您的指点和提示,还是找一个技术好的人来帮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是个电磁阀线圈的阀芯.电磁线圈通电推动里面的铁芯移位.铁芯再推阀体的换向阀芯.达到换向目的.楼主这段是 ...

您说的对!这段铜杆是空心的,线圈就套在外面,顶头的钢芯就是线圈产生电磁铁的,铜体是承受压力的,我再好好想想。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含银大于30%以上的焊丝,钎焊

谢谢您的指点,我记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气钎焊即可。。。。。。铜焊条+硼砂。

谢谢您!好多前辈都给我很好的建议!多谢大家!

网友:
磷铜焊条加硼砂

网友K:
压力大的话还是再购买一个吧,焊口总归不是很牢固。个人建议。

网友L:
   从你所提供的图片中的零件来看,本人认为用铜钎焊的方法是比较可靠的一种方法,具体就是用乙块-氧焊枪调成中性火焰,采用铜银焊条,辅以硼砂作助焊剂,并加热焊条后在其端部沾上硼酸后再将近工件加热到微红时就可见熔液浸润焊接之处,待工件冷却后用细齿锉刀修去多余的焊料后便大功告成了。

楼主:
谢谢您!坛友,您的指教我记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压力大的话还是再购买一个吧,焊口总归不是很牢固。个人建议。

嗯嗯!是高压电磁阀,我再考虑考虑。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L:
从你所提供的图片中的零件来看,本人认为用铜钎焊的方法是比较可靠的一种方法,具体就是用乙块-氧焊枪调 ...

谢谢前辈您的耐心指教。我再去咨询一下焊接师父。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和坛友,最后采取银焊,处理的很满意!提前祝各位:春节快乐!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和坛友,最后采取银焊,处理的很满意!提前祝各位:春节快乐!

这张是焊接好的图片!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和坛友,最后采取银焊,处理的很满意!提前祝各位:春节快乐!

银焊是对的,银作为过度衔接焊料能够和两种不同的金属过度并充分粘结熔合。
磷铜焊条,铜焊料里加入了磷只是提高了铜的流动性,比如焊冰箱铜管,焊料会很容易的流进焊件的缝隙,焊不锈钢并不太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G:
银焊是对的,银作为过度衔接焊料能够和两种不同的金属过度并充分粘结熔合。
磷铜焊条,铜焊料里加入了磷 ...

谢谢您的指教!

网友M:
一个电磁伐也不贵,这么整太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一个电磁伐也不贵,这么整太麻烦了

朋友!意大利进口高压电磁阀,卖450太贵了!没办法呀!

网友:
引用 网友L:
从你所提供的图片中的零件来看,本人认为用铜钎焊的方法是比较可靠的一种方法,具体就是用乙块-氧焊枪调 ...

同意,用那种含银焊条,特别好用,维修空调的师傅都知道,而且他们也有工具

网友N:
引用 网友G:
银焊是对的,银作为过度衔接焊料能够和两种不同的金属过度并充分粘结熔合。
磷铜焊条,铜焊料里加入了磷 ...

铜与铜之间就可以用磷铜焊条,但是铜和钢之间就要用含银的焊条,并配合硼砂进行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N:
铜与铜之间就可以用磷铜焊条,但是铜和钢之间就要用含银的焊条,并配合硼砂进行焊接

是的,用纯银做焊料效果会更好

网友O:
用环氧树脂胶,汽车配件专营店,有金属胶,

楼主:
引用 网友O:
用环氧树脂胶,汽车配件专营店,有金属胶,

多谢您的提示!新思路!新方法!

网友P:
引用 楼主:
多谢您的提示!新思路!新方法!

采用7号高银焊条,气焊焊接,燃气尽量使用液化石油气(因为乙炔气的火焰温度太高,很容易将铜套烧穿)火焰应尽量吹在钢芯的一端,切不可以吹响铜套

楼主:
引用 网友P:
采用7号高银焊条,气焊焊接,燃气尽量使用液化石油气(因为乙炔气的火焰温度太高,很容易将铜套烧穿)火 ...

谢谢您的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O:
用环氧树脂胶,汽车配件专营店,有金属胶,

谢谢您的指点!

网友:
你好!焊好了吗?你同氧焊铜焊条加点鹏沙就能焊好。

网友(2017-02-20):
氧焊也可以

网友:
对于做制冷的,小事一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