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T61E数字万用表测小电阻

楼主(2017-01-18):
如题,我的UT61E数字万用表测量小电阻时,不知是不是方法不对,还是电量不足,都会显得比真实阻大,比如测量1.5欧电阻,但测大电阻感觉还行,比如试测了一个75K欧的。

网友:
表述能力太差了-----测1.5欧姆电阻究竟显示了多少欧姆?上个照片不是很难吧?

网友:
差的表笔有表笔阻值,接触电阻等等

网友:
我的71测电阻结果也偏小。估计是有利的出标准的问题

网友:
没看懂什么意思,楼主补充一下吧

网友:
小电阻还是用毫欧表四线测量比较合适的

网友:
我对优利德非常失望

楼主:
补充一下,是说测小阻值的电阻不准确

网友:
小电阻还是用四线测量的比较合适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是说测小阻值的电阻不准确

测小电阻时,先将表笔短路一下,看头显示有多少电阻,再用测量电阻值减去刚刚记下表笔短路所得到的阻值,得到的才是所测的电阻的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小电阻时,先将表笔短路一下,看头显示有多少电阻,再用测量电阻值减去刚刚记下表笔短路所得到的阻值, ...

是的,只能这样

楼主:
我还以为是我的表坏了,原来别人的也会这样

网友:
原来是这样,本来以为可以讨论一番。感情楼主第一次用数字表

网友(2017-02-27):
测小电阻还是直流电桥可靠。

网友:
大家知道电子秤吧,电子秤有一个功能“去皮”,意思就是将放在电子秤上的空容器质量(重)抛掉,使电子秤显示"0"。数字表小电阻档是有这一功能就好了,短接表笔,一按按钮,显示归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