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鬼插座?配不上头!

楼主(2017-01-18):
(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DVD带数字功放的机器上的,不好配插头。

是的 DA300

网友:
类似水晶接头那一类。

网友B:
看看插头与电脑的电源线插头口是否相符?要是,就找几个坏的电源线,拔出插片,差进这个插片内,焊好线,插座周围用纸保护后灌806,等固化后就成了。注意,灌胶要分好几次,不然反应剧烈放出的热会毁掉插座的。还有,焊好线后整理插片的弹性,使之接触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插头与电脑的电源线插头口是否相符?要是,就找几个坏的电源线,拔出插片,差进这个插片内,焊好线,插 ...

谢谢    这个头比电话的水晶头小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这个头比电话的水晶头小

明白了,看图很大。拆个鼠标座用里面的片片不知成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白了,看图很大。拆个鼠标座用里面的片片不知成不?

找不着的话我就试试        不知道步步高的这机器设计师是不脑子进水了  弄个这头头

网友C:
这种插口第一次见到,太少见了,建议还是DIY成标准的吧,是输入还是输出插口?

网友:
特殊插口,还得六个颜色,很少……

网友:
网上搜一下看看有没有卖的?

网友:
把接口换了,这是厂家的噱头

网友:
第一次见这个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插口第一次见到,太少见了,建议还是DIY成标准的吧,是输入还是输出插口?

这是输出接六个音箱的

网友:
这种插口太少见了,换了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输出接六个音箱的

如果直接音箱,那么电流是比较大的,需要改成接线柱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直接音箱,那么电流是比较大的,需要改成接线柱之类的。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他们不会自创一种接口吧?再搜搜看,不得已再连根换.不过连根换估计也比你买匹配的插头便宜.

谢谢

网友E:
找个汽车尾线拆插片出来插上后灌胶,或者直接从里面焊线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个汽车尾线拆插片出来插上后灌胶,或者直接从里面焊线出来

谢谢

网友F:
现在好多DVD功放一体机都做成这样的输出接口了,找不到插头的话直接用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好多DVD功放一体机都做成这样的输出接口了,找不到插头的话直接用焊吧

网友G:
这个接头少见,可能是厂标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接头少见,可能是厂标

节日快乐

网友:
不知啥标准插孔我也是第一次见。

网友:
厂家自己定制的插头吧

网友:
第一次见这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