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uke199C示波表

楼主(2017-01-18):
Fluke199C示波表维修案例

一.仪器型号:Fluke199C;
二.故障描述:无法开机,通电后第一屏白屏;
三.检测过程:
a)   拆解仪器,清理仪器内部;
b)   电源管理模块工作状态异常;电池无充电电流;
c)  进一步检查发现,DC输入插座脚断;适配器未能正常给机器电源管理模块供电;
四.维修:
故障系由于插座固定不牢靠,长期使用与频繁插拔造成。
维修措施:
1、更换DC输入插座;
2、加固DC插座,防止再次出现因多次造成的脚断故障;
3、清洗,清理机器外观;

示波表维修

示波表维修

示波表维修

示波表维修

示波表维修

示波表维修

网友A:
    牛x货    上一些测试照片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x货    上一些测试照片看看吧

好的 有机会会上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 有机会会上传的

嗯嗯   那就先谢谢了